[家电] 『X拆解』美的风扇底座换按键

楼主(2022-09-21):
『X拆解』美的风扇底座换按键
这个风扇是朋友搬家,而后不要给我的。。另一起的还有一个按键式的,按键式的给另外一个朋友的。
当年还啥都不会的时候,这个风扇有个问题,被另一个电工朋友修理过。。当时接法是直接220V,也就是插电就转。。
被我换电容后修复后正常可以用,一段时间后,摁键就不是很灵了,因为懒,也没去换。。
撑过两个夏天,风叶居然又裂了,用细铜线和哥俩好稳固无用,找废品大姐要了一套立式风扇的网和风叶全套换上。。
就变目前这个样子了。

底座,底盘有水泥块稳固机身,旋开螺丝,那个大红豆就是我换的,原板子就是红豆容量失效导致无法正常使用

拧开固定螺丝,就可以将板子翻过来了

板子挺简洁,换完小红点微动,这个上面黄油是给风扇升高降低用的

重新装回,年代久远,螺丝柱脆化了

测试全部很灵敏,缺点就是摁键不够高,后来拆开垫了两层塑料片

现在也可以用摁键控制风扇了。
老婆给我加了个大鸡腿。

网友A:
遥控器朋友没送?配个遥控再来个大鸡腿

网友:
又见楼主修小家电,大毛病小毛病,手到病除。

网友:
这台风扇不值几个鸡腿

网友:
我家也有类似的电风扇,有故障,有的时候插头插上自己就转,而且遥控器不能遥控。

网友:
小红点微动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朋友没送?配个遥控再来个大鸡腿

手机自带遥控。。。。没有手机现在用脚拇指也可以开关了。

网友:
其实美的的电风扇还是不错滴

网友B:
“摁键不够高,垫塑料片”。又学到维修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摁键不够高,垫塑料片”。又学到维修经验了

我工作中使用的胶片里面含有透明磨砂的塑料垫片,剪裁成适合大小,垫在摁键上,这样手感不属于原来的摁键。

网友:
这微动开关质量好的话就能保证下次更换的周期长。

网友:
顺便把叶片,换成像微风扇大倾角设计,风力足噪音小。

网友:
这个风扇看起来内部做工还不错,维修一下又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
这个风扇看起来比较老了。

网友:
某宝上买个电扇遥控套装,一劳永逸。

网友:
常规操作,换电容,换微动

网友:
楼主很勤快修了不少家电了光给鸡腿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