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请教东芝恺侠的SLC颗粒TH58TAG6S2FBA89这种该如何利用

楼主(2022-09-21):
从工控机上拆了些特殊接口的64G SLC固态硬盘

主控:SF-2582VB1-SCC
颗粒:东芝恺侠的TH58TAG6S2FBA89
FLASH_ID : 98D5D02276D5

一个盘只有64G 还8贴的,一个颗粒才8G  想请教有经验的大佬这个盘有什么方案可以整合下变成大容量的;

如图:

找了下定义把盘给飞出SATA线看了下使用情况,发现使用量并不多

SMART信息

使用量不多,寿命还很长。

有什么好的方案给合并成大容量的,有经验玩过的大佬有何建议?

网友A:
做U盘?挂论坛处理掉

网友:
这个芯片是双通道4CE的,SF2281主控支持带动最大64CE,理论上可以整合成128G的固态硬盘。

网友B:
找个16贴的2281给它开出来呗,还能勉强用用

网友C:
直接用胶固定现在的飞线,直接这样用算了,改盘的费用比这个贵得多,就这么一个还折腾,如果有十来个,还可以考虑一下16贴120g?或者搞个有没有服务器版的几十贴一起的

网友D:
有slc就好好爱惜使用吧,别老想着往里塞蓝光电影

网友E:
我都没收到过slc的固态,都是单独买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胶固定现在的飞线,直接这样用算了,改盘的费用比这个贵得多,就这么一个还折腾,如果有十来个,还可 ...

没有,这个板子是直接插在工控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U盘?挂论坛处理掉

做U盘也太小了 贴俩才16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16贴的2281给它开出来呗,还能勉强用用

2246EN 16贴 可行吗? 这个板子比较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胶固定现在的飞线,直接这样用算了,改盘的费用比这个贵得多,就这么一个还折腾,如果有十来个,还可 ...

有几个 想着合并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slc就好好爱惜使用吧,别老想着往里塞蓝光电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16贴的2281给它开出来呗,还能勉强用用

16贴的2246EN 这个可行不,我看这个板子还是相对好找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胶固定现在的飞线,直接这样用算了,改盘的费用比这个贵得多,就这么一个还折腾,如果有十来个,还可 ...

能用是能用容量太小了 没场景,想着拼到128来装系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slc就好好爱惜使用吧,别老想着往里塞蓝光电影

电影塞不了多少,种子文件倒是可以放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没收到过slc的固态,都是单独买的颗粒

这个目前来看并没翻车,使用时间不多,寿命几乎是等于全新

网友:
随便一个2258 XT都能开启pslc模式。3D颗粒的pslc模式跟slc是一样的。这种小颗粒要它还有何用?

网友F:
2246对32nm固件不太友好,我个人建议上SF2281做16贴比较稳定,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46对32nm固件不太友好,我个人建议上SF2281做16贴比较稳定,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

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2246EN 16贴 可行吗? 这个板子比较好找

2246EN主控支持最大32CE,理论上只能做64G的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