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捡漏翻车的NEC-NP215+投影仪拆解打理

楼主(2022-09-21):
不知何时,我垃圾佬的身份信息外泄,只要打开某音小视频APP,系统推荐的都是卖垃圾二手电器的,看着视频主热情高亢地介绍着不同的电子垃圾,友友们争先恐后地询问或拍板着各自看好的宝贝垃圾,终于,我也沦陷了;当视频主介绍到这台投影仪时,我不假思索地联系楼主付款锁定:150大洋包运,一台可以点亮的NEC-NP215+投影仪和2个德生便携式收音机

几天后收到货,迫不及待地通电试机,结果通电开机,只听见风扇狂奔,还好成功点亮,但还没摆弄一分钟,机器就因高温保护关机了
淘的垃圾玩意出问题咋办?心里明知是不可能有售后的,但还是抱着试试地心太联系了对方,对方最终也只是说要我打理,做下清洁……唉!车翻了……
那既然没了售后,干脆自己捣鼓……
开拆

灯泡上有个方便更换灯泡的盖板

首先拆灯泡

灯泡架前玻璃都烤花了

通过灯泡位可看到降温风扇,上面有灰尘但还不是特别多

但想清理还必须得全部拆下

开始一个劲的只想拆下风扇,但经过多次尝试,风扇架被压在最底层,必须全拆开才能拿出风扇
如是一顿操作,拆的一片狼藉

主电源

灯泡电源

一片狼藉

给成像晶元加点散热脂

拆完清理好,原路返回安装完成,再次迫不及待的试机
风扇噪音明显减小,接上信号,出现了竖条纹

唉,失落,后面更加悲伤的是:5分钟过后,机器还是因高温保护关机了……没得整了,彻底翻车
最后看下附带的垃圾收音机

经折腾,一台上电可以用,没面板玻璃没电池仓盖,另一台因里面的电池没拿,电源开关,音量电位器,外接电源插座,频道选择开关均腐蚀损坏,经修复了电源开关,短接外接电源插座常闭触点,电位器,调频广播后可以正常收听调频广播
至此,首次减漏以翻车告终,不过投影仪还有得折腾,检查灯泡电源,换个灯泡啥的,如果有能折腾的大婶指导就更好了……期待

网友A:
投影机能点亮就有搞头。

网友:
感觉没翻车,能点亮就一个二手灯泡二手主板也值了。
何况主板这么干净。
竖条纹应该是成像部分那里接触不良或者排线断线了,具体也不太懂,看到过电视竖条纹的是短接了排线某几个点解决的。

网友B:
DMD重新加硅脂没?脚是不是接触不良或者有氧化

网友C:
终于,我也沦陷了,垃圾佬的心声

网友:
风扇感觉是尼姆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D重新加硅脂没?脚是不是接触不良或者有氧化

上了硅脂,竖条纹应该是金手指没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机能点亮就有搞头。

大婶才有搞头,给小白折腾几下就嗝屁了

网友:
意义不大,耗电多,分辨率低,体积太大,噪音大

网友D:
先确认所有风扇转没有,风扇转了不应该高温关机。之前我也在隔壁论坛买过一台投影仪,到手后插电源灯都不亮,外观也没啥损坏的,拆开之后厉害了,两层板中间的连接插针都摔脱位了,复位之后通电亮机,三分钟后高温关机。最后确认主风扇磁铁里面吸有金属碎片之类的,转一下卡一下,卡的时候是卡死那种,转的时候是很轻松的,所以只能是异物不是缺油。风扇拆又拆不开,用压缩空气吹吹完事,后来没卡过,正常使用。

网友E:
伊拉克成色,意义不大,耗电多,分辨率低,体积太大,噪音大

网友:
这体积太大

网友:
你直接换个全新风扇呗

网友F:
垃圾佬们也是进步了,上直播间卖他的破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垃圾佬们也是进步了,上直播间卖他的破烂了。

嗯,与时俱进。有些还特别屌,有淘友多问几遍垃圾状况或讨价就会被怼;不过有些视频主还是很有耐心,一个个的通电试机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伊拉克成色,意义不大,耗电多,分辨率低,体积太大,噪音大

折腾意义大过实际使用,至少经过一次折腾后,再没有想折腾第二台的冲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认所有风扇转没有,风扇转了不应该高温关机。之前我也在隔壁论坛买过一台投影仪,到手后插电源灯都不亮 ...

搜了一下,高温不只是风扇不工作造成的,当灯泡老化,检测到电流过大也有可能保护待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我也沦陷了,垃圾佬的心声

确实,看某些直播间的气氛,激情确实高涨,连个垃圾还要拼手速过抢,稍稍慢一点就被其他垃圾佬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