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便携小风扇

楼主(2022-09-21):
中秋单位活动,一人发了一个小风扇。只有一螺丝和卡扣。开拆,里面居然是铅酸电池,没保护直充。电压还有4v,不知明年电池会不会老化,还能用吗。

网友:
改个18650的

网友:
现在用铅酸的少了,是不是库存货

网友:
改一下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我手上一个是装5号电池的。

网友:
改锂电,还能再用好多年

网友:
可以改锂电加启动电流大的保护板,130电机换成碳刷好点的。

网友:
放着不用的话,估计明年就打不开了

网友:
这种和一次性没多大区别,那电池充个几次就不行了,可以改锂电池加保护板

网友:
见意先用不能用再改锂电

网友:
以前买了个共田的才10来块质量挺好的,18650锂电,你这个估计是有刷电机,而且铅酸容量小不耐用

网友A:
你这万用表是不是很厉害,

网友:
铅酸电池不耐用,不是充鼓了,就是液体干涸,改个18650吧。

网友:
到明年肯定坏了

网友:
竟然是铅酸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有刷电机吧,感觉没有必要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万用表是不是很厉害,

是个炮灰表。

网友:
改成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