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冰箱冰柜保护器

楼主(2022-09-21):
老婆大人突然发现家里的冰箱不做工了,作为咱一个深度爱好者,早就想一探这家伙的内部构造,一直忍着,另外家里电器有故障,第一时间就出手修理,也好让人家觉得咱天天破破烂烂的瞎捣鼓是有价值的,好多人应该有此体验,废话不多说,开始。

淘宝上29元买的(2020年3月),淘汰了过去的老实稳压器,过去总感觉电压不稳又有延时5分钟功能,冰箱又比较金贵,说白了就是咱穷。

白色塑料用小刀处理一下才能取下板子

核心部件是6脚集成块,没字迹,懂

一眼就能知道是棕色电容闯祸了

嗯,果然是,脚距2cm,手头没有,4元10个,等卖家发货中。
=================
大家感觉现在有必要用类似装置吗?

-----------------
感谢大家的回复
1、集成块是8脚的,我说成6脚的了
2、大部分人说现在没必要安装这玩意了,这个装置有低压保护和延时5分钟的功能,大部分地区电压是没问题了,但我的小区到夏天都开空调的时候电压特别低,空调都能停机了,所以说我认为我家是需要的。

网友A:
是怎么一眼看出的?我就看不出,除非鼓包或者爆裂了。。。请教下。
然后这个保护器做工很拉跨,我觉得真要用就买个好点的,话说这玩意儿到底干啥的?
冰箱不都是自动温控的吗?只是以前电压不稳很多电器要用稳压器,但温控这块,以前是旋钮控制,现在数码控制+变频风冷。

网友B:
这怎么保护的

网友:
刚刚大面积普及冰箱的时候,砖家说,冰箱停电后不能马上供电,要3~5分钟后再供电,否则容易损坏冰箱,当时的供电条件又比较差(经常停电,电压又不稳),冰箱当时又是比较贵重的家电,所以一般家庭买冰箱的时候都要买一个冰箱稳压器或停电延时供电保护器,就是这么来的。现在绝大多数地区都不需要了。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个智商税产品

网友:
现在的冰箱不需要这

网友:
我家冰箱就是直接供电,十多年了,就坏了个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一眼看出的?我就看不出,除非鼓包或者爆裂了。。。请教下。
然后这个保护器做工很拉跨,我觉得真要 ...

判断哪儿坏靠经验,阻容降压中的电容是最容易出事的

网友:
这个东东有什么用呢?现在供电质量很好了,又不会停电,有啥用

网友:
目前供电质量已经不需要这累赘了,楼主的冰箱无事它找事。

网友:
确实现在不仃电电压稳定不需要用它了

网友:
电压稳定,宽范围适应,这个东东好象没啥大用了。

网友:
这个怎么保护呢

网友:
这东西还是不用为好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个延时启动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一眼看出的?我就看不出,除非鼓包或者爆裂了。。。请教下。
然后这个保护器做工很拉跨,我觉得真要 ...

短时停电又恢复供电时,延时五六分钟左右给冰箱通电。保护压缩机避免带压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保护的

延时通电,给制冷系统管路一个压力平衡的时间。

网友:
楼主厉害,一眼就知道是棕色电容有问题了,我是没看出问题,还要那个集成块,我看见的像是8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