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别克君威进气凸轮轴电磁阀p0010故障码如何判定

楼主(2022-09-21):
别克君威发动机偶尔熄火,测出p0010故障码(含义是进气凸轮轴进气控制回路)。网查说这是君威通病,更换进气凸轮轴电磁阀就可以了。首次接触,拆下简单测试一下,未能确定好坏?

实际电阻10Ω左右

上电能听到吸合动作

5V供电也有吸合动作

侧面,滤网下面有孔

端面,吸合时弹簧被压缩。行程大概3mm左右吧

电磁阀系一体设计,难以拆解。不知内部什么机构,网上没有查到拆解图

电磁阀驱动电路接灯泡闪亮,应该没有问题。装回电磁阀清除故障码再测依旧报p0010

更换别克君威vvt电磁阀,探讨工作机理并详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761-1-1.html

网友:
检测没问题,应该还有什么原理、结构等等不清楚,或者检测没问题,实用就不行,很多电子元件都是这样

还是交给懂行的专业人士,或者请教专业人士,

网友:
不懂,帮老哥顶,看看有没有坛友知道的

网友:
这种感应器大部分是模拟量信号,并不是能通电能动作就可以了,要符合行车电脑设定的参数才行的。不是很贵的话,买一个换了试试

网友A:
用WD-40现清洗一下网眼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接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
这玩意不专业也测不出好坏吧,如果不是彻底坏了的话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D-40现清洗一下网眼试试

滤网无堵塞情况

网友:
换个新的试一下,反正也用得着

网友B:
某宝包邮买个退货险回来装车上试试,正常了就收货,还是报错的话原路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包邮买个退货险回来装车上试试,正常了就收货,还是报错的话原路退回 ...

浸入机油等弄脏了估计不好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浸入机油等弄脏了估计不好退

某宝信用等级高的话,基本上是只要发货就秒退,不需要卖方确认。

我以前退买错码号的鞋子都是发货秒退

网友C:
怎么样,修好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修好没有呀?

没有结果,停滞中。

网友:
同款车,我换了四五次电磁阀了。拆下电磁阀通电12V试试,有吸合动作基本都好,可以用清洁剂喷喷洗洗。通电有电流没吸合说明电磁阀卡死,通电没电流就断路,都只能换了。

网友:
进、排气两只一起换。

网友:
连续调节VVT轮油压,改变进排气正时。连续调节、不至通断2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