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5线的汽车脚踏板电机,拆不开,有没有朋友拆过

楼主(2022-09-21):
如图的汽车脚踏板电机,5线,其中两根线是直接连接电机的,不同的连接方向时,电机正转或反转,使踏板伸出或收回。另外三根线以为是带公共极的行程开关,实测时发现想简单了,两个极限位置时,根本没有接通的情况。后来接示波器捕捉线上信号,看是不是有光栅、编码开关一类的,也没发现。无法推断内部结构,只好拆开看看了,结果发现拆不开!有拆过的朋友说下是怎么拆的,或那3根线连接了什么器件,输出什么信号了

网友:
应该是总线的吧

网友:
猜类似节气门的角度传感器

网友A:
或者内部就是个步进电机结构

网友B:
脚踏板电机?

这个部件是汽车哪个位置上用的,不像是离合、油门和刹车啊

网友:
没有拆过,不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脚踏板电机?

这个部件是汽车哪个位置上用的,不像是离合、油门和刹车啊 ...

我感觉正式名称不会是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脚踏板电机?

这个部件是汽车哪个位置上用的,不像是离合、油门和刹车啊 ...

电动伸缩迎宾踏板,也就是上车的时候踩的踏板,一般越野车都有

网友:
估计跟电动车的霍尔转把一个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动伸缩迎宾踏板,也就是上车的时候踩的踏板,一般越野车都有

哦,我说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原车不带吧,我看好多都是后加的伸缩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内部就是个步进电机结构

可以确定不是步进电机,而是直流有刷电机

楼主:
上面5根线:橙色和黄色--这两根是直流电机线,接入12V电源,踏板会伸出或缩回。  其余三根--白黑、白橙、白黄,推测在电机运转时,白橙或白黄会对白黑输出什么内容的信号,但用示波器没捕捉到。

网友:
应为整个装置都是外露的,所以密封防水做的很到位。看图片,电机还是用螺栓固定连接的,应该能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说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原车不带吧,我看好多都是后加的伸缩踏板

有原车带电动伸缩踏板的,一般都是高端车,不过这玩意儿容易出问题,原车带的也不行

网友:
用调压电源,让电机慢些转再测量看看。也有可能是霍尔,要加一个5V电压。

网友D:
总共5根线,地,电源,开,关,关到位反馈,内部电路板带电流检测,电流达到门限即不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共5根线,地,电源,开,关,关到位反馈,内部电路板带电流检测,电流达到门限即不再动作。 ...

查清楚了,与你描述的不一样。可能5线的踏板电机不止一种吧。我查到的结果是 电机A、电机B、GND、+5V、OC out。 当+5V与OC out之间接2K电阻,电机转动时,OC out上可用示波器捕捉到占空比为1:1的方波,且频率与电机转速有关,猜测内部应该是有光栅一类的结构。进一步猜测从一个极限位置到另一个极限位置之间,脉冲数应该是常数。当向一个方向行进,未到极限位置就堵转,可以判定是夹住异物了,启动防夹程序,退回一定距离。

网友:
脚踏为什么要电机?

网友(2024-12-12):
计划在自己的2025款林肯航海家上安装电动踏板。2025款林肯航海家原车有电动踏板的电器线路,但是没有配套的配件。自己也想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改第三方品牌的电动踏板,直接插到车辆预留的插头上。

附件一是这个电机的五线定义图。霍尔传感器信号:在棕白和咖啡色两线输入5VDC,测得方波。

附件二是我车辆上车头的针脚定义,帮忙给看看,怎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