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4块钱的数字电压表

楼主(2022-09-21):
自耦变压器自带的是模拟表,因为数字表要多40块钱,所以没买,偶尔淘宝闲逛发现有这么便宜的数字表。

网友:
现在此类表头很多 都是 LED的,

买过更小的30V直流的,但是功耗的,想找低功耗的,小型的液晶的找不到

网友:
当初买的,用农场红包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红字的,一直通电一年多,现在不显示了

网友:
没有分隔符啊

网友B:
这个还像自耦变压器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像自耦变压器用不了

我最低100V左右,不知道还亮不亮

网友:
家用的话没必要一直通电

网友:
我有一个红色的

网友:
量程太大了,对我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红字的,一直通电一年多,现在不显示了

这种电容降压供电的表头,里面那个大电容坏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像自耦变压器用不了

阻容降压的,只要是50hz正弦交流电都能用,

网友:
买过几个这样的直流表头,感觉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的,只要是50hz正弦交流电都能用,

测试了表头的工作单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表头的工作单位

阻容降压供电通常有一定范围,因为阻容目的是用容抗限制电流,而电流由电压带来的,然后芯片有一定的工作功率,所以这种电压表也不是说几v也可以测,估计低于15v交流电压就会显示暗淡了,通常这种数显电压表,只要能显示出数字,基本就是准的,因为测量芯片供电功率比数码管低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还是可以用的,供电&测量,2根线搞定。

楼主:
模块的正常工作范围是18-260伏之间均可,测量还比较准确

网友:
我买的这种最高  AC500V

网友(2022-11-18):
这个电压表用的什么芯片?准确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