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路由器多久关一次合适?很多人都不知道,难怪网速变“龟速”

楼主(2022-09-21):
现在,大家基本都是手机不离身,即便是去上厕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明明网络一开始是很好的,但网速却开始变慢的情况。
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小编只想问一句:你家的路由器有多久没关了?
如无意外,相信各位的答案都是:自从打开后从来没关过!
而实际上路由器,真的需要定期关一下。
关于这件事,幸好有宽带师傅提醒,不然网络变龟速哦~
下面就来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首先,路由器的功率一般都是比较小的,散热也不大。
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去关闭路由器,也担心动了之后会出现问题。
但是,路由器长期不间断运行,也会出现散热不良的情况,结果就是内部电子元件老化加速。
其次,路由器的缓存也是一个问题。
路由器和手机一样,长期使用就会累积许多缓存数据,一定要定期清理,不然就卡顿。
而路由器清理缓存最快的方式,就是关闭路由器,再次启动就会进行自我清理。
那么,到底多久关一次路由器合适呢?
如果你对路由器了解不多,又担心关闭路由器之后要重新设置很麻烦,那就三个月开关一次。
但如果你的路由器质量,比如说散热什么的不太好的话,至少也要一周开关一次。
当然,如果你想长期保持良好的网速,可以2~3天重启路由器,每天都关闭路由器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为了拥有更好的网络体验,大家一定要记得定期关闭路由器,清理缓存,避免网速变龟速。

网友:
我的每天1:11:11重启

网友A:
最长310天没关机重启,啥问题都没有。

不停电,谁还记得有路由器的事。

我觉得需要重启才能“稳定”的路由器是真不稳定;因为你要么直接坏了,要么一直正常,才是“稳定”的路由器。

而不稳定是一种极差的体验。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科普

网友B:
我都是每天晚上不用路由器了就关闭电源,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开启路由器

网友:
这是不是华为教你的?我以前用fast 150M的路由,好像1年自己没给它断电过,一直用的好好的

网友:
根本不懂技术的水文而已

网友:
我建议你重新“重启”自己的人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长310天没关机重启,啥问题都没有。

不停电,谁还记得有路由器的事。

带载十个,家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长310天没关机重启,啥问题都没有。

不停电,谁还记得有路由器的事。

同样K2P,
路由要不要关机不是重点,只要路由器散热合理,不集聚热量,那些什么老化之类的更是无稽之谈,只要在使用就是在老化,只是高热是影响寿命的因素。
以前最早用没有无线的路由,1m宽带,使用的那个路由器在里面贴了个铝散热器,全年不断电。现在k2p同样已经3年没断电,k2p原本的铝合金外壳和导热贴片让芯片可以使用铝合金外壳散热。只是我设定了每天的路由器自动重启,因为电信服务商已经说过,不重拨宽带有可能造成后台出现问题,所以设定每天自动重启路由。
同样的硬件,小米路由4千兆版,就出现路由器发热,而且路由器很容易卡断,同样的每天重启都解决不了,坑货小米

网友:
我的华为路由器,里面有安装软件功能,华为路由器软件提供定时重启

网友D:
搞了个时控开关,每天0点关,早上5.30通电,1是省电,2是人都睡觉了,关掉WIFI,辐射少点,有助于睡眠,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相关的严谨的报告会对人体有害。3给路由器和猫休息的时间,冷却一下。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载十个,家用吗?

家里总共14~5个设备,有的会关闭电源,比如风扇,空气净化器,电视盒子。

智能音箱,摄像头,电饭煲之类的基本长期在线。

网友:
华为路由器软件提供定时重启

网友:
我用匪讯的k1,到现在都没关过,都快忘记有这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了个时控开关,每天0点关,早上5.30通电,1是省电,2是人都睡觉了,关掉WIFI,辐射少点,有助于睡眠,虽然 ...

我也是这样做,不过猫和路由同时开机经常会联不上网要重启路由器,后来就不关猫的电源了,只定时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每天晚上不用路由器了就关闭电源,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开启路由器

生活不用这么累的

网友:
最近半年我们这里修路,经常挖断电线停电,所以我关路由器和光猫全靠停电!!

网友:
十天半个月就要重启的路由器还是去换一个好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