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WR842N路由器硬改刷网桥,把网络接到果园去!

楼主(2022-09-21):
想把网络接到山上果园,大概有六七百米远,拿路由器刷了一对扩频网桥

TP-LINK 842
路由器,CPU是QCA9531

要把内存闪存换了,改MAC地址

闪存用编程器刷入网桥固件,把电容也换了

再把电源接入改一下,用POE供电

接上平板天线,试一下机

把子网桥ip改一下,设置一下桥接

装起,安装调试

这是主网桥

这个是接收子网桥

子网桥供电用电动车电池加太阳能电池板

安装好用路由器试试看网速,有20多兆

这网速对我来说已经满意了

网友:
再按上摄像头,:你已进入监控区域,

网友:
用的上就好

网友A:
网桥固件能分享一下吗?lymmm@qq.com

网友:
可惜要硬改内存闪存

网友:
高科技水果园嘛 ,很不错

网友B:
不错啊。就是要改,不过这效果还是可以的6-700的可视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桥固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上搜索一下witunit,有很多

网友:
固件看样子应该是厂商向superwrt定制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能找到相关资料改造路由器

网友C:
这个……稳定吗?我用过它自带的WDS模式,不稳定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就是要改,不过这效果还是可以的6-700的可视距离。

我是按网上的教程一步一步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稳定吗?我用过它自带的WDS模式,不稳定得很。

信号用2.3,干扰少,用着还可以

网友D:
把固件发上来分享下

网友E:
这个poe模块出来2个网口都是poe还是其中一个是?

网友F:
我用了TP941V5的版本改了两个UBNT给朋友,一直朋友都没过来拿,用的也是你这种CPE天线,可惜就是不容易放进去,不然就比较完美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TP941V5的版本改了两个UBNT给朋友,一直朋友都没过来拿,用的也是你这种CPE天线,可惜就是不容易放进 ...

我这个放进去刚刚好

网友:
没舍得用点防锈铁丝扎住,,,,轧带粉化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poe模块出来2个网口都是poe还是其中一个是?

其中一个网口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固件发上来分享下

网上搜索一下witunit有,我也是在网上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