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电瓶车专用空气开关:兰泰DZ47-63;看下与家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9-21):
路边捡了个电瓶车专用空气开关。
看看与家用的220伏的空气开关有什么区别?

没看出与家用的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A:
就是直流空开,没什么稀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直流空开,没什么稀奇的

额,还以为就家用的交流空开。外观没啥差别。

网友:
有区别的,家用是交流,电动车是直流,而且电压等级不同

网友:
听说是灭弧装置有区别

网友:
噱头,根本没区别,打上个专用的字样罢了。因为所谓专用,价格提高了很多

网友B:
估计耐压和灭弧降低要求了,毕竟高压下安全要求高。

网友:
看大家的点评学习了。没接触过这种开关

网友:
直流较难灭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耐压和灭弧降低要求了,毕竟高压下安全要求高。

直流灭弧要求高于交流!!!

网友:
换了个名字而已

网友:
以前没拆过这种

网友:
装在电瓶车底座或者电池附近那里的,整车的总开关。写了DC的,而且这个牌子感觉很山。

网友:
看似一样,听说这直流和交流的还不能替代

网友:
直接换正泰、德力西或公牛的直流空开就好了,用着放心点

网友:
头回见拆开的

网友:
第一次见直流空开,家里一般用不上吧。

网友:
看起来灭弧和交流的没区别么

网友:
说实话这个就是交流的,普通交流的小型断路器用在DC120V以下问题不大。电压再高断路器就不一样了,包括动静触头的材质,灭弧栅片的数量形状,跑弧道加永磁体加速电弧运动,跑弧道两侧加套餐隔板加强耐烧蚀等等措施。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空开直流和交流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