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强北二代蓝牙耳机成功拆卸,发现一充电脚断了

楼主(2022-09-21):
发贴请教坛友后,终于拆解成功,拆了二个,一个有无线充,二个拆完算无损,哈哈!但发现有一个耳机充电座的脚断了一边,现在想为修复,不知道有没有坛友分享一下如何修复。

下面是有无线充的

下面是断脚位置

网友A:
咋无损拆解啊,我也有一个,手机里无法搜到蓝牙设备了,就是耳机蓝牙广播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修复

还没有修复成功,只是拆开。

网友C:
徒手掰开的?厉害了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无损拆解啊,我也有一个,手机里无法搜到蓝牙设备了,就是耳机蓝牙广播没有了
...

你有测量耳机有电量吗?如果充不上电也是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测量耳机有电量吗?如果充不上电也是不工作的

这两天比较懒,今晚回家测测

网友D:
配重无处不在,拉动内需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重无处不在,拉动内需的好办法。

重才有份量,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配重无处不在,拉动内需的好办法。

应该是磁铁,吸耳机用的,不算配重吧。

网友F:
损坏的找相同的弹片替换,没有能替换的就得找个弹性的能替代的,没有弹性的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磁铁,吸耳机用的,不算配重吧。

是配重的,壳上面有二小块磁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损坏的找相同的弹片替换,没有能替换的就得找个弹性的能替代的,没有弹性的用不住。 ...

用旧的读卡器的铜片弄一段焊上去,弹力差一点但能用,哈哈

网友G:
之前在老殷家搞了几个1562A,东拼西凑搞好二个!复合腔的声音真的不错,借了同事的正货比较,大概有9成以上,降噪也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徒手掰开的?厉害了老哥

按坛友分享的经验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在老殷家搞了几个1562A,东拼西凑搞好二个!复合腔的声音真的不错,借了同事的正货比较,大概有9成以上 ...

音质还可以接受的。

网友H:
这个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得多少钱

几十元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十元的东西

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音质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