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论坛火啥我玩啥 洗车机改无刷电机

楼主(2022-09-21):
前段时间 看到坛友的洗车机改无刷,我心里那个痒,整天睡不着觉。
论坛改无刷这么火,洗车机这么火,蹭不到热度,心理痒痒。

终于,下定决心,我的洗车机也要改无刷。
一百多大洋,花不起,25大洋还是可以的。
买了个无刷电机,25大洋,轴不配套,不是d轴,不怕,我有人体3d减才技术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上次改的电子开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069-1-1.html

电机拆出来了,无刷貌似不是550电机,尺寸稍小

轴偏长,不是d轴,直径差不多都是3mm

35大洋的洗车机,质量太差,轴承座不牢靠,配不上我这25大洋的无刷电机。

轴承座加固,孤零零的轴承座不再孤单

另一面轴承座加固,铸工胶填满空余部分,这下牢固了,轴承座四周实心的了

大概画一下位置,上刑具。

一眨眼,d轴搞定,纯人体3d减才技术

无刷上机,组装上电,没毛病

再来一张整体照片

组装完毕,上电池试了下,没问题。
不敢多试,胶水还没完全固化。

胶水表面固化上机,震动下,消除应力。
明天就可以开心玩watergun了。。。

就很棒

网友A:
下次再升级一下泵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再升级一下泵体

泵体某宝找过了,40大洋。
当前泵体还能用,暂时不换,要是泵体坏了,换个锌合金泵体试试。

网友B:
塑料泵头,玩没几分钟漏水了,拆开看柱塞直接磨了个凹槽……

网友:
属于添油战术,强迫症

网友:
动力强劲了,该泵体受不了了。

网友C:
这电机估计无法长时间工作,没有散热孔,没有风扇,功率也堪忧!

网友:
要有好的基础才有改的意义,电机改的强劲了泵头就显的薄弱了。

网友:
人体3d减才技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泵头,玩没几分钟漏水了,拆开看柱塞直接磨了个凹槽……

塑料泵头,水质不能差,水里杂质多缸体扛不住。如果真的在野外用河水,基本玩完很快的。用自来水,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估计无法长时间工作,没有散热孔,没有风扇,功率也堪忧!

没有散热孔是个问题。
功率没问题,12v 1万多转  18v2万多转。
12v比原来压力大,18v情况更强。
这电机前后轴承,原来就是运行在高强度下的,12v应该没啥散热问题。
18v估计够呛,再者洗车机也不会长时间工作的,电池也扛不住。

网友:
泵头换金属的

网友D:
改了以后收获的是成就感,进一步的改进应该是散热和泵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以后收获的是成就感,进一步的改进应该是散热和泵头吧。

散热不改了,目前这个电机有一定防水能力。无刷要用到过热坏掉也不容易,最多就是过热消磁。
原来想过打孔散热,后来发现这个电机轴同心度非常好,运行起来几乎没噪音,拆了外壳怕装配精度不行,最终寿命可能还会缩短,不折腾了。

泵头的话用自来水不容易坏的。主要是没钱,哈哈。

网友E:
为啥我买的电机转速太低,装上去根本没有什么压力,怎么才能把电机转速提高,电压已经21v了,改线圈速度可以上去一点,都是发热也大了,拆坏2个电机了,懒的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买的电机转速太低,装上去根本没有什么压力,怎么才能把电机转速提高,电压已经21v了,改线圈速度可 ...

550电机有刷现成的,带d轴。10个大洋,18v有1.2万转。
你买的不是大功率暴力电机,自己改绕组的话,这么高转速动平衡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电机有刷现成的,带d轴。10个大洋,18v有1.2万转。
你买的不是大功率暴力电机,自己改绕组的话,这么 ...

无刷电机,定子是线圈,转子是磁铁,要做什么动平衡,你电机连接我看看,我卖了6个无刷电机了,都不行,

网友:
555气泵用什么无刷电机改好? 里面是皮碗,转速应该不能高。

网友:
最近也是迷上了无刷,买了无刷手电钻,无刷吸尘器,买了个无刷电机却驱动不了,最近也在找便宜的无刷洗车机,你这个思路我也想过,但苦于动手能力和知识储备还没跟上。手上有刷的手电钻和有刷吸尘器留着折腾无刷。

楼主:
不能上传视频,只能说很猛。

空可乐瓶被揍得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