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32位机要被淘汰了吗?

楼主(2022-09-21):
有台09年买的HP康铂笔记本要装一个视频编辑软件,只有64位的

网友:
32位的功能不完美,好多软件都不支持32位

网友:
10多年了,应该淘汰了

网友:
32位早该淘汰了,现在64兼容性基本上32位的程序都没什么问题。而且32位内存限制就那么大,现在内存都动不动8G16G的

网友A:
视频编辑软件,3G内存的32位系统能玩得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编辑软件,3G内存的32位系统能玩得转?

以前装过会声会影,跑起来完全没问题,就是视频转换输出慢,在i7的机子上同样也慢,没感觉比这台旧的快

网友B:
如果CPU支持64位,建议更换操作系统到64位,不过对于年代久远的机器,运行大型视频编辑软件的效率极其低下,以至于机器发热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CPU支持64位,建议更换操作系统到64位,不过对于年代久远的机器,运行大型视频编辑软件的效率极其低下 ...

处理器T3400应该支持不了64位系统

网友D:
达到酷睿级别一般都有有X64支持,弄个64位PE启动一下就知道支不支持64位系统了!

网友:
逐渐会淘汰的,还有些授权软件无法升级

网友E:
十三年前的电脑运行现在的软件有点力不从心了,该更新换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达到酷睿级别一般都有有X64支持,弄个64位PE启动一下就知道支不支持64位系统了! ...

64位的系统盘有,有空试试,反正系统我也想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十三年前的电脑运行现在的软件有点力不从心了,该更新换代了

有新的机子,就想在这旧机子上也装个,旧机运行AD 9还是不卡的

网友:
32位你找老的ae3 4代不行吗

网友:
32位的应用软件很多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位的系统盘有,有空试试,反正系统我也想重装

XP时代,动不动的就重装系统,现在装不动了。
狠了几次心,想把WIN10重装一遍,也没下去手

网友:
下源码,自己编译

网友:
换个cpu加条内存试试能否装64位的系统。

网友:
32位支持到4G的内存,这么小内存,你就是装上了,效率也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处理器T3400应该支持不了64位系统

移动core从3开头就已经支持64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