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适当解放万用表的表笔插座,提高使用寿命

楼主(2022-09-21):
我发现我们在使用万用表时,除用到表笔外,还会用到鳄鱼夹和钩针,于是突发奇想,用一个对插插座、3个对插插头,几条导线适当解放万用表的表笔插头,减少原机插座的插拔次数,提高插座使用寿命。
之所以说“适当解放”,是因为测电流时,还是需要插拔原机插头

网友:
线阻会增加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改进插座,增加插座的接触力量,减小接触电阻,在表笔线上又增加一个插座又会增加一部分接触电阻。

网友:
创意挺好,不过那个插座很少坏吧,再说坏了就修呗,好表啥件都能买到,炮灰坏了就换

网友B:
我只见过表笔屁股线断掉的,还没遇到表笔插座坏掉的。

楼主:
插头是纯铜的簧片,增加插头后,线阻还是在0.1欧以下,我这个表测电阻最小值0.1欧,表显000.0了,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见过表笔屁股线断掉的,还没遇到表笔插座坏掉的。

大力出奇迹啊,坛子里就有几个弟兄的表笔插座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改进插座,增加插座的接触力量,减小接触电阻,在表笔线上又增加一个插座又会增加一部分接触电 ...

嗯,您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这个插头插座的簧片是铜材质的,增加插头后线阻还是0.1欧以下,本人对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增加的这点线阻就不计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见过表笔屁股线断掉的,还没遇到表笔插座坏掉的。

这个可能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见过表笔屁股线断掉的,还没遇到表笔插座坏掉的。

以防万一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力出奇迹啊,坛子里就有几个弟兄的表笔插座出问题了

我感觉我这个表笔的插座就有点松,再随时插拔估计会接触不良,才有了改装一下的想法

网友D:
传说中耕坏的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耕坏的田?

以防万一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见过表笔屁股线断掉的,还没遇到表笔插座坏掉的。

我的就坏掉了,但不是电气部分坏掉的,是表笔插座的那两个孔里面的塑料套,我这个帖子里面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81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