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金士顿 DTMAXA 256GB USB3.2 Type-A 固态U盘测试 By:LoveTans

楼主(2022-09-21):
测试平台:AMD Ryzen 5 5600X + 微星 B550主板 +16GB DDR4 3600内存,使用机箱前置的USB3.2(5GB)接口测试,没有找到10GB的USB3.2(10GB)接口,所以测出的性能会低于原厂标注值,不过相信小文件传输能力的测试结果仍有部分参考价值。

1:CrystalDiskInfo信息检测

这款金士顿DTMAXAU盘采用慧荣SM2320主控,单芯片集成了桥接芯片和主控芯片,功耗比多芯片方案功耗降低,较不容易出现供电不足掉盘的问题。

2: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中,这款U盘的最高写入速度为431.81MB/s,读取速度最高为448MB/s。

3:Windows系统读写测试

在Win 10系统自带的文件复制程序中,写入速度368M/s左右,读取速度为422MB/s左右,传输文件过程较为平稳。

4:AS SSD Benchmark测试

在AS SSD Benchmark测速中,读取速度为442.22M/s,写入为427.83M/s。

5:CrystalDiskMark测试

在CrystalDiskMark软件中以256MB大小,进行3次测试取平均值,SEQ1M Q8T1读取速度为468.51MB/s,写入速度为451.96MB/s。

6:IsMyHdOK存储测速

使用IsMyHdOK 软件对U盘进行1分钟的测速,连续读取速度为440.81MB/s,写入速度为425.64MB/s,性能与其他软件及系统测试结果接近。

总结:这个U盘是前几天309买的,之前买过固态移动硬盘,但是受限于功耗比较大,很多老电脑USB接口带不动直接掉盘报错,所以买了这个固态U盘,这个U盘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缓存内大文件传输性能不错,慧荣单芯片方案功耗和发热控制都比其他桥接芯片产品有优势,缺点是全塑料的外壳质感一般,在写完21G左右高速缓存后,写入速度会降到100M/s左右,对比起高性能的固态移动硬盘固态还有一定差距,不过满足我的日常文件保存和转移性能是足够了,能有效提升我的工作效率。

网友A:
带不动移动硬盘的USB口得多老啊。

我2009年的戴尔N4010带三星981A移动硬盘毫无压力。

再说了,移动硬盘都带不动,可能是USB3.0接口么?那速度快慢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是优盘不行,而是我的电脑不行,唉,还在用着没USB3.0的老机子

网友:
太强了!第一次见到拷贝速度这么快的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不动移动硬盘的USB口得多老啊。

我2009年的戴尔N4010带三星981A移动硬盘毫无压力。

这个还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我的西数My Passport固态移动硬盘,C to A接在公司的联想品牌机USB3.0接口(9代i3 9100F)上,传输大文件就会掉盘报错

网友B:
这款是什么颗粒,我入手闪迪CZ880,固态硬盘到U盘能4百多,机械硬盘到U盘只有100多,3.2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是什么颗粒,我入手闪迪CZ880,固态硬盘到U盘能4百多,机械硬盘到U盘只有100多,3.2接口 ...

CZ880有MLC和TLC的,金士顿的这个应该是3D TLC

网友:
第一次见到拷贝速度这么快的优盘。

网友C:
全程不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程不掉速???

在总结里写了,写入大概20G左右的文件后,会掉速到100M/s左右

网友:
电脑老了只有3.0接口速度上不去了

网友:
慧荣SM2320
新奇的主控 10GB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是什么颗粒,我入手闪迪CZ880,固态硬盘到U盘能4百多,机械硬盘到U盘只有100多,3.2接口 ...

机械硬盘到U盘只有100多,受限于你机械硬盘的读取速度了

网友:
刚才又核对了一下SMI规格书,R1000/W900似乎是2320的减配版2321,
正好通道/CE/速度减半。等有拆解图就有真相了。

补充:看到萝卜站C口256G拆解图了,是2320GAB主控,
F是镁光NX875,B27B的TLC,2CE单颗128G。看来是F拖了
后腿。A口的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