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花一点钱升级这里,就可以让电脑速度变快?它真的可以!

楼主(2022-09-21):
新电脑刚开始用的时候,速度简直就是快得飞起。
但是,当它成为了老电脑,开机速度变慢,软件运行变慢,操作效率直线下降。
尤其是玩个游戏连连卡顿的时候,我和队友都hin尴尬~
这时候,就有朋友内心想着要买一台新电脑!
可惜,就是预算不足,需要稍微再存点钱才可以换。
而这期间,我们还是要用电脑的,选择花一点钱给电脑升级关键硬件,提升电脑性能就很nice~
其实,就目前绝大多数旧电脑的情况来看,变慢的第一大原因就是机械硬盘的老化。
它的老化速度会直接影响到数据读写速度,所以电脑开机慢、软件运行慢……
同时,内存条对于运行速度来说,也非常重要。
它主要负责容纳各类缓存数据、读取数据等等,配合CPU进行运算。
如果需要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多,而内存赶不上,那就只剩下:慢!
所以,目前花最少的钱,让电脑可以得到最明显直接性能提升的2个硬件就是:固态硬盘和内存条!
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其中一个硬件升级,预算稍微多一点的,可以两个硬件一起升级。
下面分别了解一下。
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的强大,大家都听得不少了,这里面最需要注意的是“质量”。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固态硬盘颗粒有3种:
1、 SLC颗粒:价格贵,多用于企业级SSD
2、 MLC颗粒:价格性能均衡,中端普遍级SSD
3、 TLC颗粒:价格低,寿命短,低端级SSD
而加装固态硬盘还有一项事情要注意,那就是要重新安装系统到SSD,才可以最大程度升级性能!
内存条
内存条,有两点需要注意:容量决定数据运行数量,频率决定数据交换速度。
如果预算充足,想要组建双通道,有3点注意:品牌相同、容量相同、频率相同!
容量、频率不同的内存组合,只会影响电脑性能。
最后,温馨提示!
升级硬件,一定要保证硬件的兼容性,同时确认电源的功率能够支持!

网友:
内存和固态组合,确实是老电脑的福音!

网友:
升级固态很有用!提高启动速度

网友:
现在的电脑cpu一般都够,慢的就是硬盘和内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