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万能钥匙,真的可以一键破解WiFi密码?这次我真后悔了

楼主(2022-09-21):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万能钥匙”这种APP。
一开始,小编觉得研究这玩意的简直就是大好人,但现在才知道,它有多坑!
有很多人,由于手机流量不够用了,就会想着通过万能钥匙,破解周围某个WiFi密码。
但是,当软件显示成功破解,可以免费蹭WiFi的时候,却不知道在这背后,你都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万能钥匙可以破解密码,大致都是通过一些组合来测试碰撞的。
所以,才会有一些简单密码的WiFi可以顺利破解。
而一些比较复杂的密码,比如说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符号等等,就无法通过万能钥匙顺利破解。
但实际,却不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就一起看看这类万能钥匙APP的工作原理。
上面有提到WiFi密码是可以组合的,但是这种组合碰撞破解的方法,却比你想象中难操作。
所以,是的,你没猜错。
万能钥匙,压根就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一键破解WiFi密码,而是通过“窃取”信息的方法来达到破解密码的效果。
简单来说,如果你的手机有安装万能钥匙APP。
那么,当你通过密码连接WiFi的时候,它就会“记住”密码并上传至服务器。
后续,如果有人想通过万能钥匙APP来破解同一个WiFi,它就直接用……
所以,与其说它破解密码,还不如说它“偷密码”,直接汇总周边信息。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WiFi被蹭,就很有可能是你或者你的家人的手机的万能钥匙APP,把WiFi密码拿到手了。
ε=(´ο`*)))唉,我是后悔安装了,你呢?

网友:
设置选项中有个复选框:自动分享当前热点。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
刚出来时就知道是这个原理,所以从来没装过,密码硬解哪这么容易

网友:
“万能钥匙”这种APP只能针对一些常规加密并且密码相对简单的WIFI网络“破解”,原理其实就是它的字典比较强大而已,保存了大约90%以上的密码。赢利的模式仍然是靠广告和窃取密码并上传到服务器。

网友:
赶快卸下软件,更改WIFI密码

网友:
这万能钥匙是密码共享,我记得以前卖得比较火的蹭网卡可以破解密码

网友:
客人来访就开启WiFi来宾帐号

网友:
你知道的太晚了

网友:
自动分享当前热点。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倒是电脑用过用安装程序破解指定的WiFi。

网友:
一直用12345678的wifi密码,就是没人蹭,哎

网友:
现在流量够,也就不用wifi万能钥匙等软件了

网友:
很多年头就知道了,所以从来不用

网友:
它确实是这个原理,真密码那有那么容易。

网友:
早就知道了,从来不用这类WIFI破解软件。

网友: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蹭别人WiFi,别人蹭你的WiFi,很公平啊。

网友:
投机取巧的本色

网友:
其实你可以这样操作,设置一个简单的密码,你专门把它分享出去,然后再修改成你复杂密码,不过万能钥匙的初衷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另外不建议随便链接人家WIFI,有的都有监控,当心窃取的你的数据。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啊,不交破解,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