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普彩功率计量插座

楼主(2022-09-21):
买了个最便宜的,贵点的有背光,我就不信这个邪你会专门研发一块板子不带背光,拆开看看
先贴个说明书

两颗异形螺丝

果然有焊点,加上两个普通贴片LED,侧身焊接

板子正面

完美复原,标贴都没弄破

LED开状态

LED关状态

两种工具拆开
完美添加,节约了10元。

网友A:
LED可以独立开关吗?

网友B:
有个和楼主一样的用v9821s芯片的,但是我的有个24存储器,居然没有24存储器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和楼主一样的用v9821s芯片的,但是我的有个24存储器,居然没有24存储器也能用 ...

自带存储的吧。要家容量才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和楼主一样的用v9821s芯片的,但是我的有个24存储器,居然没有24存储器也能用 ...

这个最便宜的肯定什么都省了,就是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可以独立开关吗?

可以,受设备固件控制的,可以设置长亮或按任意键点亮3秒后自动息屏

网友:
单片机这么便宜,随便哪儿都能看到

网友:
谢楼主拆机加二极管背光灯

网友:
恭喜省了9.99¥

网友:
高集成度的芯片

网友:
带灯不带灯的差价就是忽悠外行的,加个灯珠几分钱,差价10元就是多赚的

网友:
导光板没有装个毛线呀

网友:
相当于吃了补药,功力大增

网友:
这个不错,驱动和限流都有了,只差灯了。我的品益驱动三极管和限流电阻都没有。

网友:
其实就是厂家想拉开档次。不过有些屏是背面有均光板,自己补LED显示会有明显光斑。

网友:
这个多少还有一点差异,有时候淘宝商家同样的东西会标两个价格出售,说明里会说哪个更好,你如果同时下单买两个档次的,发的货有时候是一样的。

网友:
差价就是忽悠外行的

网友:
不带灯的可能便宜一些,买的带灯的挺贵

网友:
带灯的是蓝光LED,我感觉有些刺眼。买来0805黄光LED换上去,看起来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