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迪卡侬DECATHLON 手摇充电手电筒

楼主(2022-09-21):
         一个DECATHLON手摇充电手电筒,摇把不能转动了,拆了看看是什么问题。

  正面图:

        背面图:

    DECATHLON品牌标示:

    长度5cm,个头还是比较小巧的:

    拧下尾部螺丝:

    取下灰色边框:

             拧下左右两侧螺丝:

    取下后盖,内部的瓤子:

    小小的发电机:

    电池是3串的镍氢电池,容量20mAh:

    灯珠是两颗3mm的白光LED:

    四只齿轮:

    拆开电机,明显可以看到电刷已经生锈了:

    刮干净铜锈,滴油,装上。

  按键没有反应,也得拆开看看:

    直接撬下金属盖子,锅仔片长满铜绿:

  背面也是一样的:

  刮干净,滴一点油,装上去,能用。
  按原样装回去,摇一下,比较轻松了。只是时间久了,电池基本上不能存电了。

网友A:
摇它5个钟,能亮5分钟。

网友B:
手摇发电的,好玩,不过没接触过,看楼主拆解涨姿势了。

网友:
摇5分钟,能亮5分钟吗。

网友C:
换个小电池试试

网友D:
找个自封袋 装起来,防止再次生锈。

网友:
这个摇摇确实还能应个急~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大用

网友:
这个东西以前搞活动经常有送的,可以説基本就是一次性的了。原理不错,实际不行。

网友:
这种手摇充电手电筒看着内部还有点料。

网友:
应急还是好的

网友:
有一个无刷三相手摇发电机机芯,没有合适的壳子,充法拉电容比电池耐用

网友:
真能小巧啊

网友:
换成100ma的小锂电,估计会摇很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它5个钟,能亮5分钟。

电池不行了,亮不了5分钟。

网友:
这种塑料轮子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摇发电的,好玩,不过没接触过,看楼主拆解涨姿势了。

做工还行,不过只是玩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小电池试试

体积这么小的电池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自封袋 装起来,防止再次生锈。

估计防止不了。

网友:
一摇就亮,一停就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