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 最省电,最简单的防盗警示器

楼主(2022-09-21):
公司有台略贵的设备放在门口,前台有时会离开一会儿。为了防止被客户顺走,DIY 了一个最省电,最简单的防盗警示器

材料:9V 电池,电池扣,水银开关X2,蜂鸣器。
如图,比如要保护这个重要的充电宝。
水银开关并联,尖头都略向下,然后水平安装。
平时,2只水银开关都断开,功耗为0。
只要有人摇动或搬动充电宝,水银开关就会短接,蜂鸣器发出警报声。

之所以要用2只水银开关,是因为只要向它的尖端倾倒,就不容易触发警报。

找个盒子把这几个元件装进去,搞定

网友:
  简单有效   ……

网友A:
  最近也在搞报警器  继电器启动  ……

网友:
这个充电宝确实比较贵哈哈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简单实用效果好

补充内容 (2022-11-13 14:39):
最好加个单向可控硅,只要水银开关导通触发可控硅,可控硅就会一直导通,报警器一直报警,直到电源断开

网友B:
简单有效,振动开关应该会更灵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有效,振动开关应该会更灵敏些

买了振动开关,一点都不灵敏,而且电流还小

网友C:
用一个微动开关,常闭的,放桌上,充电宝压在上面,只要拿开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微动开关,常闭的,放桌上,充电宝压在上面,只要拿开就报警。

那用手压住开关就不响了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用手压住开关就不响了呀

小偷知道有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偷知道有开关吗?

粘在底下确实也可以,只要有空间

网友:
楼主做的挺有创意

网友E:
你就不怕把线扯断连防盗器一起偷走?

网友:
请问你们公司在哪儿?

网友:
其实磁控的也比较简单可靠

网友:
谁偷就让他把水银开关吃了。。。。。

网友:
谁去实际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就不怕把线扯断连防盗器一起偷走?

不,这是原理展示,最后会装在一个圆形盒子里,粘在机器背面的。
只要盒子内的水银开关不是水平放置,都会响,扯下来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搞报警器  继电器启动  ……

继电器+延时电路,也弄了一个,稍微复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