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搭建的电路,并联电路导线发热很严重,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2022-09-21):
菜鸟搭建的电路,如图,目的是将风扇和半导体制冷片两个并联起来,然后连上后连接12V的电源后干线的两条导线发热很严重,(即连接正负极的导线),是哪里出问题了呢?还是说单纯的导线不够给力?
另外把电源调到7V的输出,2个负载两端的电压一个在4点几伏(冷却板),一个在5V多一点(风扇),都没有到达7V

另外这个电路要想实现共用一个电源的目的,(致冷板+散热器)该怎么接呢?

网友A:
两个并联可能近10A电流了,线细了不行,特别是那些水货线更不行。
另外万用表的线不够粗的话,线材阻值大,压降大也会发热。

网友B:
可以测一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一下电流

我去抖音搜索了下,为了安全没测,我怕把我万用表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抖音搜索了下,为了安全没测,我怕把我万用表烧了

换粗点的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粗点的线试试

好的,线路设计有问题吗?如果每个产品接电源没问题,但并联起来接就很容易使导线发热(特别是调到12V的位置)

网友:
你小看了那个制冷片  好几十瓦呢  你竟然用的这样的接线端子 和压接端子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电源? 一般12V的致冷片,单片3.5A左右电流, 两片并联电流达到7A,你电线好像是0.3的,没冒烟算质量好的了
两片并联,电线至少1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电源? 一般12V的致冷片,单片3.5A左右电流, 两片并联电流达到7A,你电线好像是0.3的,没冒烟算 ...

谢谢!应该是这样,我是将风扇跟制冷片并联,以达到共用一个电源的目的。并联后的干线换了几根导线都受不了,输出12V直接冒烟,= =~。不过当我设置电源输出为7V时,然后用万用表测电器两端的电压都只有5V左右,这是为啥呢?难道是我用的T型连接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并联可能近10A电流了,线细了不行,特别是那些水货线更不行。
另外万用表的线不够粗的话,线材阻值大, ...

哈哈,谢谢,感觉是这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电源? 一般12V的致冷片,单片3.5A左右电流, 两片并联电流达到7A,你电线好像是0.3的,没冒烟算 ...

另外请教一下这个电路要想实现共用一个电源的目的,(致冷板+散热器)该怎么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这个电路要想实现共用一个电源的目的,(致冷板+散热器)该怎么接呢? ...

线换粗点就行了,其他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换粗点就行了,其他没毛病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换粗点就行了,其他没毛病

不过我测并联电路两端的电压大约只占输出电压的5/7左右,难道另外的被导线吃掉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算算功率,根据电流选电线的

网友:
线径太细了,10A要1.5平方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是这样,我是将风扇跟制冷片并联,以达到共用一个电源的目的。并联后的干线换了几根导线都受不 ...

线阻太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去抖音搜索了下,为了安全没测,我怕把我万用表烧了

不应该是度娘和google吗,怎么用抖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是度娘和google吗,怎么用抖音,

视频更直观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测并联电路两端的电压大约只占输出电压的5/7左右,难道另外的被导线吃掉了? ...

是的,输出12V,到致冷片这边电压没有12V,少的那部分在电线上以发热的形式损失掉了,把电线加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