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哪位大佬知道家庭影院功放RX-V283低音炮偶尔噗噗响

楼主(2022-09-21):
求助,家里有一台Yamaha  家庭影院功放RX-V283,机子上面带低音输出,接上低音炮偶尔噗噗响,像是有信号干扰一样。怀疑路由器,把路由器电源都拔了,还是有!哪位大佬知道啥故障?

网友A:
低音功放,消耗的电流要大一些,看机器的症状,貌似是输出通道的交流滤波电容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音功放,消耗的电流要大一些,看机器的症状,貌似是输出通道的交流滤波电容有问题了。 ...

好的,谢谢!    它这个自带的低音功放功率很小,我拆开看下

网友:
功效电路自激了吧

网友B:
应该是电容有问题,重点是高频陶瓷电容(最不易坏的电容),放大观察有没有虚焊、接触不良之类的,这种偶尔出现故障的,真心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容有问题,重点是高频陶瓷电容(最不易坏的电容),放大观察有没有虚焊、接触不良之类的,这种偶尔 ...

你好,昨天拆开看了一下,太复杂没看懂。还发现,把低音关了,只要喇叭接上就有噗噗声音。

网友C:
先判定和电位器有无关系,如果没关系,就在输入端和电位器之间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判定和电位器有无关系,如果没关系,就在输入端和电位器之间查找。

是不是哪里漏电了

网友:
我有一个蓝牙音箱也是,开机就噗噗噗

网友:
这种故障是推动级有元件损坏,电容、二极管、电阻都有可能,我经常遇到,要注意这种情况很容易烧音箱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