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了一副据说超牛的特尖表笔顺便改造一下!

楼主(2022-09-21):
无意中看到了美凌的一款表笔,号称一对表笔线阻低至12毫欧。查看规格,12毫欧指的是线长0.7米的,1米的是17毫欧,配套特尖可拆卸笔尖,担心配的笔尖太长太细,我又买了一对带孔的笔尖座!内径1.4mm,又从网上买了超硬的1.4mm钢针!(应该就是钉画用的那种无痕钉的钢钉)
硅胶线,线材确实比较粗,实测单根表笔线阻是10毫欧,两根就是20毫欧,比标称的17毫欧略大。
笔尖确实跟预想的一样,很长很细,但是其实硬度还不错,不太容易弯曲。
试了一下买的超硬钢针,由于钢针加工精度问题,从一堆钢针里挑了两个松紧度合适的插到笔尖座上,非常完美!(如果钢针插上比较松可以在接口处焊锡加固)

话又说回来了,我本人对表笔其实没啥要求,线阻啥的其实也无所谓,现在用的主力表笔是优利德UT61E+配的20A表笔,不是硅胶线,但我用着挺舒服!

网友A:
啥价啊,说下让我死心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价啊,说下让我死心呗

60多。。。。。

网友B:
感觉做工还行,但是也有点贵

网友:
60多。。。。。

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做工还行,但是也有点贵

我感觉不是一般的贵,表笔其实真用不着这样的,普通的就很好用。线阻低了没多少意义

网友:
很不错的凶器啊,美凌的针确实不错

网友:
我也死心了,还是用我标配的表笔吧,虽然线有点硬

网友:
软硅胶的表笔就是贵,但好用。就他那个笔尖就要几块钱。

网友:
这表笔可以!

网友C:
软硅胶的手感是好一些
不过确实贵啊

网友:
早就看到过美凌的表针了,不知道昨样,没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硅胶的手感是好一些
不过确实贵啊

这都算很便宜的了,过几天测试几款福禄克的表笔,那个离谱程度不亚于苹果曲别针和挂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算很便宜的了,过几天测试几款福禄克的表笔,那个离谱程度不亚于苹果曲别针和挂绳 ...

期待你的测试。

葫芦客的表笔线还是不错的,就是表笔不顺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都算很便宜的了,过几天测试几款福禄克的表笔,那个离谱程度不亚于苹果曲别针和挂绳 ...

测试有没有TL175的表笔,想看那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有没有TL175的表笔,想看那个怎么样。

175必须有

网友E:
38元一对,加上这边运费差不多,你那应该是含运费了,确实很厉害的表笔,几乎不用考虑内阻,第一次使用很让我吃惊,差点以为是超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元一对,加上这边运费差不多,你那应该是含运费了,确实很厉害的表笔,几乎不用考虑内阻,第一次使用很 ...

38?你啥时候买的? 现在就是65一对,30多的跟这个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38?你啥时候买的? 现在就是65一对,30多的跟这个不一样

5年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