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台电的X10平板,试下 拆掉电池 还能不能开机。。。

楼主(2022-09-21):
还是那个平板,电池微鼓了

拆开,后盖是铝壳,上面有铜箔 ,导热贴

电池,有一块微鼓了一点。

决定把电池拆下来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运行

电池很容易拆下来
2块电池并联,中间温度线

电池电压还可以,拆下来前也是显示还有70的电

接电源,发现拆了电池后外接电源完全没有电流,按开机键也没有电流。。。

看下电池保护板

装回去算了

焊工有点糟糕,这电池导线硅胶线铜线粗散热快,板子上负极点铺了大面积铜箔,用了太多 松香了也不行
还是调高了936电烙铁的温度 焊上了,

开机,还是老问题,
用电池一会就自动关机,
外接电源充电状态下就不会。
系统清除恢复了也一样
想重新刷下系统试试,台电的官网还有这个机型的刷机包
我记得之前是关机充电下会有个充电图案出来
但是现在关机充电有电流,但是没有那个图案了?

算了不多想了,干饭。。。

自加热米饭,真香

网友:
和手机一样,加了检测的,真想搞就拆保护板加个小电容就行了

网友:
感觉饭硬了一点点。

网友:
太老的平板了,买块电池又不值当。。。

网友:
豆豉加葱菜?

网友:
半成品吃多了不好

网友:
没有可替换电池,先接电使用吧!

网友:
现在厂家各种限制啊!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还有文章介绍节约手机电池的方法,就是在单位或者家里等固定场合,可以拔掉充满电的电池,直接用充电器供电,当作有限移动电话用,等出门时,再插上电池,当作移动电话用...这样可以节约当时昂贵的电池费用。

网友:
看这意思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自加热米饭,真香

网友:
我的魅族手机也是这样,最后发现是保护板上的一个保险阻值变大

网友:
把保护板拆出来换电芯

网友:
看到最后这碗饭,肚子真的是饿了

网友:
小孩原來那個台電p85,也是沖不上電,有充電圖標,充不進電,判斷是電池保護了,用500ma的充電頭充幾小時後,才解決。。

网友(2025-07-15):
楼主好,这个后盖怎么拆的

网友:
我的一台X10HD开不了机,充电屏幕没显示,初步判断不应该是屏幕坏了,从哪里着手检查?

网友:
X10HD怎么拆,感觉好紧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