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都被骗了!实测数万块才发现,这款硬盘才是yyds

楼主(2022-09-21):
目前,在电脑上安装的存储数据的硬盘有两种,一种是机械硬盘,一种是固态硬盘。
如果就硬盘的稳定性而言,你会更倾向于选择SSD固态硬盘还是机械硬盘呢?想必不少人从常识出发,肯定首选机械硬盘吧。
但是,从一家知名的存储服务商Backblaze分享的最新实测数据表明,实际上,固态硬盘要比机械硬盘的稳定性可靠很多。我们首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两种硬盘。
机械硬盘是传统普通的硬盘,它是由盘片、磁头、盘片转轴及控制电机、磁头控制器等多个组件组成。
通过磁头沿盘片的半径方向运动,加上盘片每分钟几千转的高速旋转,磁头就可以定位在盘片的指定位置上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
固态硬盘又称固态驱动器,是用固态电子存储芯片阵列制成的硬盘。
固态硬盘中不存在任何的机械部件,因此相比于机械硬盘,固态硬盘的稳定性要高,更不容易出现故障。
我们将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各方面性能进行比较:
1、防震抗摔性
机械硬盘都是磁碟型的,数据储存在磁碟扇区里。
而固态硬盘是使用闪存颗粒(即内存、MP3、U盘等存储介质)制作而成,所以SSD固态硬盘内部不存在任何机械部件。
这样即使在高速移动甚至伴随翻转倾斜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
而且在发生碰撞和震荡时能够将数据丢失的可能性降到最小。相较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占有绝对优势。
2、数据存储速度
机械硬盘的速度约为120MB/S,SATA协议的固态硬盘速度约为500MB/S。
NVMe协议(PCIe 3.0×2)的固态硬盘速度约为1800MB/S,NVMe协议(PCIe 3.0×4)的固态硬盘速度约为3500MB/S。
3、功耗
固态硬盘的功耗上也要低于机械硬盘。
4、重量
固态硬盘在重量方面更轻,与常规1.8英寸硬盘相比,重量轻20-30克。
5、噪音
机械硬盘工作时需要高速转动磁盘,马达的高速转动不可避免地带来噪音和发热。
由于固态硬盘属于无机械部件及闪存芯片,所以具有了发热量小、散热快等特点,而且没有机械马达和风扇,噪音值为0分贝 。
6、保养优化方式性能
机械硬盘构造决定了能对它优化的方式方法并不太多,而固态硬盘可优化的方面要多得多。
这张统计表是Backblaze公司发布的过去的8年时间里,其对公司拥有的数万块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稳定性进行测试后得出的。
这些硬盘都是单纯的作为引导盘使用,多数负载都是记录日志文件、充当SMART临时储存、引导储存服务器等使用的。
从图表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前5年,固态硬盘的故障率是绝对低于同期机械硬盘的故障率的。
并且从第4年以后,机械硬盘的故障率开始大幅度攀升,而同期的固态硬盘故障率依然稳定较低,并且还有下降的趋势。
一些专业的人士认为,固态硬盘没有机械硬盘中复杂的机械原件,其结构相对简单很多。
只要保证颗粒和主控质量的稳定,其使用的稳定性就会比机械硬盘要高很多。
当然,任何硬盘再稳定也不能防止意外的发生,因此,我们需要养成及时备份数据的好习惯,以防万一的出现。

网友:
多种介质备份保平安

网友A:
只字不提故障后数据恢复的可能性,,SSD挂了数据找回来的可能性很低哦,,,

网友:
广告软文  操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字不提故障后数据恢复的可能性,,SSD挂了数据找回来的可能性很低哦,,, ...

SMR盘挂掉后找回数据的可能性并不明显高于SSD

网友:
速度功耗重量噪音跟可靠性有啥关系呢?

网友B:
虽然我不知道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哪个更加可靠,但是“任何硬盘再稳定也不能防止意外的发生,因此,我们需要养成及时备份数据的好习惯,以防万一的出现。”这句话绝对是正确的。

网友:
固态硬盘如果长期不使用,硬盘里的数据会消失,但是机械硬盘就不会,我亲自经历,不接受反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字不提故障后数据恢复的可能性,,SSD挂了数据找回来的可能性很低哦,,, ...

现在公版主控数据恢成功率还是可以发三星马牌那些不太行。

网友:
一定备份数据,我10的教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不知道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哪个更加可靠,但是“任何硬盘再稳定也不能防止意外的发生,因此,我们需要 ...

对,所以我是SSD、机械硬盘、网盘等几种方式同时使用。网盘存储一些重要的、关键的照片。
我很深刻的教训是曾经不小心摔了一个硬盘,结果几年的照片都没有了。然后曾经存储了一些照片在MSN space上,但是MSN后来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