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拆机M.2固态硬盘莫闲置,新旧2块一键对拷,双盘位SSD底座更实用

楼主(2022-09-21):
你的固态硬盘在用SATA还是M.2 NVMe的?这几年,我从256GB升到2TB,不少M.2的固态闲置,小黄鱼回血一部分,剩下基本吃灰。为了能将这些闲置SSD利用起来,一开始我购置了许多M.2的硬盘盒,与SSD组合成为PSSD(高速移动固态硬盘),也算物尽其用,但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始终让我难受,那就是一旦我想将这块M.2硬盘作为台式PC系统装机测试盘,就得费劲地从盒子里拆出来。
我的另一个刚需也比较突出,那就时不定期新装电脑时,需要将新、旧两块M.2 SSD的内容对拷。所以,如果能有一个类似双盘位3.5英寸机械硬盘底座的东西,日常可以随手接入闲置M.2 SSD读写,有需要时,能够满足新、旧SSD数据对拷,那么,这样的设备我一定会搞一个。
巧了不是,这货让我蹲到了。就是下面这款“双盘位M.2 SSD对拷硬盘底座”。
上图是它接入电脑做硬盘底座,也就是【双盘位硬盘盒模式】的使用状态;下图是这货执行【SSD数据对拷】时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二者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USB数据线——对拷状态下只需要给底座供电,设备可以脱离电脑,独立工作。
当然,这类硬盘底座也可以直接以C to C线接入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实现大容量SSD与手机内部存储之间的数据腾挪,唯一的缺憾是,硬盘底座需要供电。
下面我就来具体讲解这款硬盘底座的开箱和使用体验。
产品来自ORICO,型号M2P2-C3-C,下图是全部配件,可以看到电源适配器可以接入多国插头,配件主要是2根数据线,包括C to A和C to C。
它的C to C线对应10Gbps的最高传输速度(也就是USB3.2 Gen2标准),换用C to A减半。硬盘容量支持上限为2TB,两个盘合计4TB。
电源DC接口位于这一侧,中间的是数据线C口,另一边是硬盘电源按钮。
全铝金机身,银灰氧化,做工细腻,同时保证散热,背部4个脚垫,平放防刮,同时让底部抬起1~2mm,留足空气流通带走热量的空间。
电源适配器组合后如图所示,这块头有点大,带出去用还是有点累赘。
身为M.2 SSD硬盘底座,非外壳封闭式,因此相当于可以“热插拔”的M.2 SSD硬盘盒,而且对尺寸没有限制,2242 2260 2280 22110等全规格的M.2都可以用。而且在双盘位移动硬盘盒模式下,2个位置并无主次之分。
硬盘盒模式下直接接入PC即可使用(当然,需要保持通电),有单独的电源开关要加分,因为这样就可以随时断电、快速拆换新的SSD插上去,像我这样手头M.2 SSD多的人,可以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下面我对硬盘盒模式下的ORICO双盘位SSD拷贝底座做一套固态硬盘读写测试。截图中随机选取2块SSD中其一的测试结果作为参考。下图是ORICO迅龙系列的512GB NVMe SSD在ATTO下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到读取400MB/s、写入350MB/s左右(笔记本MateBook C to C带宽上限5Gbps)。
下图为AS SSD Benchmark跑分参考。读写速度与我的旧PSSD硬盘盒基本一致。
这里要说下,这款ORICO M2P2-C3-C硬盘底座的主控为ASM2362+ASM2806A,支持UASP加速协议,可以保证硬盘盒模式下工作状态稳定,实际使用也印证了这一结果,SSD读写速度稳定,铝合金+无外壳,散热效果也不错,不会出现高温降速。
试了下连接手机,使用也很顺畅,不过Redmi K30 Pro祖传USB2.0扼住了高速的咽喉,但在手机数据腾挪方面,速度坍缩的感知也不明显,说白了就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而且手机存储的内容向外备份的容量不多,机会也少。
在硬盘盒模式下,只有电源键旁边的蓝色硬盘灯亮/闪,但转为【SSD对拷模式】就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硬盘盒模式】下2个盘位不分主次,但盘位上的Source(源盘)和Target(目标盘)意味着在【SSD对拷模式】下还是要分清数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比如下面这种插法,就是要把长SSD(ORICO迅龙系列的512GB)的内容全盘拷贝到短SSD(东芝RC100 512GB)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源盘容量应该≤目标盘。启动拷贝前,只需将底座接电,然后长按上图右上角那个黑色圆形Start键,大概10~15秒,看到中间的4个进度灯,以及源盘灯、目标盘灯,一共6个灯全部亮起后,五秒钟后SSD对拷将会正式开始,此时就不要再管它了,等待中间的4个蓝灯从全灭到逐一亮起(进度从0%→25%→50%→75%→100%),即可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完成新旧SSD的一键对拷。
这种一键对拷的方式无需接入电脑,因此属于脱机拷贝,又因为不需要借助其他硬件软件,实际上是可以应对某些特殊的拷贝需求的。小巧的身材也意味着它可以作为随行物品,带到其他工作场所执行SSD对拷工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了不少硬盘数据腾挪的时间消耗。
在【硬盘盒模式】下,它的优势是双盘位+10Gbps传输上限,基本上可以实现快速插拔更换(但要注意先按电源断电再插拔)。不属于热插拔,但不用拆硬盘盒体,直接插拔方便一些,对于手头闲置SSD多,经常装系统做测试的人来说就很实用。当然它的槽点也有,那就是必须拖着一个电源适配器保证供电。各位如果和我一样有类似的功能需求,可以以此作为参考标准。

网友:
闲置的只有sata,没有nvme闲置

网友:
狗东要近600,劝退

网友:
600大洋!确实有点贵!还是确定下单购买一个,拷贝数据方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