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十元跟收废品大叔淘的ThinkCentre主机E75值不❓❓

楼主(2022-09-21):
良心想ThinkCentre的logo。

全汉FSP代工的电源,80plus铜牌。

两个HDMI接口,可双屏幕1080p。

原配三星内存4GB DDR4,Made in Philipines菲律賓制造。

好多灰尘!~!~!~!~!~!~!~!~!~!~!

水龙头一洗,一大堆蟑螂的体,干尸。

FSP电源用料不错。

水龙头一洗,干净啦。

水龙头一冲洗,全干净啦。
  之前用uqi启动盘简单测试了一下:原装机械硬盘快挂了,N多坏扇区。其它工作正常。ThinkCentre商用机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哪天几十块便宜弄一片四核i5, 加一条三星DDR4拆机条,算力就能翻一倍多。再加一块独立显卡。
  有M2 2280规格SSD接口SATA,弄一条便宜256GB用着先。

网友:
30值啊,17年的机子

网友:
B250的主板没坏就不亏啊。好好整下用个5年没问题。主板可能是支持NVME的,去查下规格,搞个M.2 SATA没多少意思。

网友:
30属于捡到漏了

网友:
太值了 一条四代器4g的内存还多少钱呢

楼主:
为什么原装机械硬盘挂掉啦❓❓
  注意看:这种主机的硬盘的电源不是从那个FSP全汉电源供电,而是FSP全汉电源先供电至主板,再由主板转接出来给硬盘供电。所以,如果常常停电的话,机械硬盘就容易挂掉。这种从主板转接出来的5V输出没有几秒钟时间的延迟。
  像台达DELTA的普通ATX电源,突然停电的话,5V输出会保留几秒钟时间的延迟,给机械硬盘的磁头复位至着陆区,不会打到盘面上形成坏扇区。而这种从主板转接出来的就没有几秒钟时间的延迟。常常停电会造成机械硬盘损坏(菜鸟机主就以为主机玩蛋了,当廢品卖掉)。

网友:
超值了 上nvme吧 弄sata干啥 b250肯定是可以上nvme的

网友A:
然而电源才18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而电源才180W,,,

像良心想这种商用小主机(体积小,緊凑型设计),一般不会配功率很大的电源的。
  FSP全汉电源,也算台系一线了。

网友:
看看我的DDR3,简直就是暴什么天物,这鸡鸡在办公室再战五年完全可以啊

网友B:
就是,洗洗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洗洗更健康

泡一泡水,真正成了“水货”。

网友:
用得上肯定值!

网友:
又一个骗我跑废品站的

网友:
然后就可以挖矿了

网友:
主机这东西,用得着或卖拆件就值,不然就没意思,机箱还是太大!

网友:
这是来拉仇恨的

网友:
超值的哇哇

网友:
这个真是捡漏, 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