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光936焊台拆解

楼主(2022-09-21):
前几天闲着无聊逛咸鱼看到一个936焊台, 看图片里成色挺新的
跟店家聊了聊最近搬家要出售 虽然说急着卖  但我感觉我买来的价格也不便宜
送一个二手907的手柄!
今天收货后来拆开看看里边的结构

白色外壳版本的 有知道的这个是早期几个版本的嘛

拆开外壳变压器是绿色的  绿色的跟黑色的是绿色的更好一点吗   还是只是颜色不一样

开关的小板上有个保险丝  变压器上面没有写着输出电压

控制板看起来挺老的  接口焊点还有松香的痕迹 绿色松下2W电阻 可控硅与散热片也没有涂硅脂 螺丝有点松紧了一下

手柄是旧的907  线材挺柔软不好的地方是线有两处破损的地方  烙铁头不是原装的  发热芯写的是003  这里没有拍照片  一会补一下

插上电试一下 350度  我估摸着升温时间有十七八秒升到

测了一下温度高了点  从哪个调节孔调了调

这样就差不多了

烙铁头上面有一串英文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看焊点发热芯应该是换过的

最后找块板子试一下
大焊点试了试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接触焊点两三秒锡就可以流动了  我觉得和T12比也差不多吧  换原装烙铁头应该会更快一些

网友A:
应该是双IC的原装货,重点是烙铁头真的便宜

网友B:
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双IC的原装货,重点是烙铁头真的便宜

应该是  过几天配上个原装头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收的?

不便宜呢  斥巨资300多收的

网友:
看着很奈斯。不错的样子

网友C:
这种白色的仿品少,也买过一台,不过老觉得不像真货……

网友:
楼主这个是肯定的真货,壳子不知道,里面内容是真的!

网友D:
前面板铝板也是真的。电源插头也是真的。

网友:
说说价格多少?

网友:
这个比我那个新多了,这玩意以前不知道珍惜,扔了好多

网友:
板子图片太少啦

网友:
有一个原装907手柄,现在想用直流21伏电池驱动,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控制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过几天配上个原装头

主机肯定是正品没的说。。

网友:
楼主舍不得啊,看正面要拆焊插座。
我逗逗楼主拆了看吧。

唯一的大电阻2W,是端头带介子的日本电阻,瓷片电容管脚带是带限高握弯,还有就是三个主IC都是NEC产的,NEC C1701C、NEC C324C、NEC  AC05D,调温的主电位器是ALP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板铝板也是真的。电源插头也是真的。

面板,主板、变压器、开关保险板、电源线,都对的上的。。   螺丝也是对的,国产都是尖头的自攻丝,这种塑料专用的BT钉仿品不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白色的仿品少,也买过一台,不过老觉得不像真货……

发拆解到坛子里看看被。。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过几天配上个原装头

手柄的接地弹簧你看能拔下来吗?  正品手柄的线材是硅胶的,这个接地弹簧是插件连接的,与后面线能拔开。假货是焊接的,弹簧与后面线无法无工具徒手分开再恢复。

加热芯上的文字部分,用万用表通断档量, 应该是导通的。。。   原厂印字和尾部焊线的位置用的相同材料,假货多数是油印的或漆。
最后一个测试就是加热芯的工作电流,完全冷态开机电流应该是主机可以提供的最大值,AC05D能过5A,冷开正品直接彪5A,PTC冷态低阻几乎等于短路的特性,温度很快上来电流立刻压制,是加热芯自己压制的,就算你改造主机,将供给能力提升,也就是开机电流大个几秒,后续自动压制下来。    玩玩吧!!!

网友:
回去我也拆下我那个,比较一下,936有个铝合金的烙铁头支座LZ没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