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充电器 输出线 防电流 倒流 用哪种二极管 ?

楼主(2022-09-21):
装上5V充电器输出线上 给充电宝充电 , 永不拔下来  防止充电宝电路倒流 ,图上两种有什么区别  ?

网友A:
没必要那么高耐压值,电流更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那么高耐压值,电流更大更好

这两种除了耐压  其他没有区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那么高耐压值,电流更大更好

  电流  输入 5V  2A    ,而且 准备两个并行  ……

网友B:
使用单口USB充电头就行了。。。
根据原理倒灌是没有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单口USB充电头就行了。。。
根据原理倒灌是没有电流的。。。

  测过 有的  电流表  几秒闪烁一次   0.01 A  ,   这样的话 时间长了不行 ,因为 线路一直插在上面

网友:
充电宝一般不会倒灌~

网友C:
既然是长期连着电源为什么要防倒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长期连着电源为什么要防倒灌呢?

  有原因的   ……

网友:
电源后级不都有肖特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