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R8025AC里面有什么

楼主(2022-09-21):
1.搞断了R8025AC芯片的6,7脚
2.基本没法再使用了。
3.看看里面有什么
4.非常暴力拆解8025AC的尸体

楼主:
里面确实有一个晶振,已经被暴力夹扁了。看样子,应该就是一个32768的晶振啊。

网友:
里面有个晶振,所以芯片有那么厚

楼主:
这次一共买了10颗8025AC,其中一个显示在上面,焊接时弄断了6,7脚,废了不能用,被暴力拆解了。
还有一颗,撤换安装后钟表耗电厉害,电池供电~6ma,新碳电池也就顶2天;意味是钟表问题,但换了另外一个AC就正常了,电流在~0.06ma,这片估计也是不能用。
另外一片撤换晶振安装AC后不能工作,怎么折腾都不行,可能就是坏的;换另外一片就好了。
7片(10分之7)是正常的,当然其中一片是搞坏的。

网友:
其实6,7脚断了你只要把引脚位置拿锉刀锉一下,还是可以焊出引脚的。不过你都开了它的瓢,下次记得好好拆,只拆晶振用

网友:
有个大晶振,不然没那么厚

网友:
R8025 T 里面应该有温度补偿电路。

网友:
意思就是这个晶振精度毕竟好对比

网友A:
真就一个晶振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就一个晶振在里面。。。。

应该不止,条件所限,没有工具细致拆解。应该可能还有其它细小器件。

网友:
补偿电路做得好,功耗还低,自己做就不成了。

网友:
难道晶振不能做的更小一些吗?

网友:
就是个金正?那不是骗人吗?

有没有这个芯片的内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就一个晶振在里面。。。。

里面还有温度补偿电路

网友:
晶振弄坏了啊

网友:
大力没有出奇迹啊,记得以前有拆友动用喷枪拆过,里面是一只晶振和一块集成电路板,给楼主下次拆的时候参考。

网友:
直接买一个好的晶振不就成了吗?为何要如此折腾。。。温补就设在外面电路板上还好维修

网友:
R8025AC芯片里真有一个晶振,所以芯片这么厚。

网友:
终于有坛友对8025下狠手了!

网友:
既然8025里面有个好的晶振,为什么就没有便宜好用的晶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