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鱼塘有十几台氧机,电机如何实现手动和遥控控制?

楼主(2022-09-21):
鱼塘有十几台氧机,分几处电箱在控制。目前的控制方法是通过接触器+综合保护器,在电箱门上用按钮控制开关。如下图:

现在想对两处比较远(200多米吧)的地方。

增加下遥控控制,实现手动或者遥控都能控制。
因为鱼塘没网络,所以目前思路是选用那种用遥控器的。

看TB上的遥控开关,但不知道是不是有常开常闭触点。
如果是有常开常闭点的话,如上图那个电箱控制6台机器,就用那种12路的,用1、3、5....11启动机器,2、4、6....12关闭机器。

这个是我目前的思路,因为也没弄过这些东西,看看坛里的大神有啥更好的方法。

PS:去年还给鱼塘安了监控,还装了一个球机。
本来打算的就是在家里(约1.3KM)拉条光纤过去通网的。
然后给氧机装网络控制器来开关,通过球机查看机器工作状态。
但后面因为某些原因光纤没拉成。就搁置了。

网友A:
可以与商家沟通,选择你需要的功能模式。

网友B:
有现成的4G网络继电器  也可以用时控开关可以设置几组开闭时间      加上延时继电器可以有效控制启动瞬间对电网压力

按键遥控则很多选择   带自锁的就行  摄像头嘛  可以走光纤 两头光收发器就行了  超过100米以上比网线成本低效果好  (那些拿你高价网线说事的别杠!)

网友C:
网络可以考虑用一种叫4g路由器的东西,配张流量大点的卡,反正你的场景使用流量不大的

网友D:
为啥要遥控控制电机呢?时间继电器可是个好东西,打氧必须时时刻刻关心下。

网友E:
这个距离,线材成本成大头了。最合适的方案是一条母线加若干分支走遍各节点,然后各节点用无线模块数传+MCU控制+功率开关(接触器、固态继电器等)。在中控上通过手动/自动等方式来控制抽水、喂食、消毒……同时也可以看到多种传感器状态(水位、水温、含氧量)、故障检测……
但是如果就只有这一个现场,那基本只能自己慢慢搞了,请人开发不划算
然后搞搞你会发现,可能还是当前的电控箱最实际

网友F:
十年前给这种控制箱加过无线遥控,实测距离300mOK,淘宝的模块,当时50¥,四路继电器,自锁互锁点动可选,现在白菜价了

网友G:
有一种东东叫做无线网桥,只要直线无可视障碍能达到5公里远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与商家沟通,选择你需要的功能模式。

只是不知道我说的方法可行,亦或者有更好的方法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4G网络继电器  也可以用时控开关可以设置几组开闭时间      加上延时继电器可以有效控制启动瞬间对 ...

用4G网控制的这个略有耳闻,但如果不能配合摄像头的话,意义不大了。光纤我都买好了,但有些原因导致没法弄。
如果选择自锁的话,那还能手动遥控两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可以考虑用一种叫4g路由器的东西,配张流量大点的卡,反正你的场景使用流量不大的 ...

那个球机好像是400万的吧,好像。一天要看不少次的,怕流量卡不够用。够用的太贵,而且长远来说还是从家里拉线过来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遥控控制电机呢?时间继电器可是个好东西,打氧必须时时刻刻关心下。 ...

因为要看天气开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距离,线材成本成大头了。最合适的方案是一条母线加若干分支走遍各节点,然后各节点用无线模块数传+MCU ...

你后面说的传感器这些之前也想过,但DIY又手艺不足,看成品又贵。像你说的定制开发一套那不可能的,别说开发费了,光维护这块都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种东东叫做无线网桥,只要直线无可视障碍能达到5公里远传。

网络目前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年前给这种控制箱加过无线遥控,实测距离300mOK,淘宝的模块,当时50¥,四路继电器,自锁互锁点动可选, ...

请教具体是怎么接法呢?

网友:
433遥控模块

网友:
网上买一对发射和接受器,直接用

网友:
最原始的,就越简单越好

网友:
433控制继电器,1300米用无线网桥对射完全足够,再弄个集中控制的小米网关什么的,加上带云台的摄像头,可以远程全搞定了

网友:
我觉得用简易型PLC控制,加一路摇控输入, 没人管的时候,按程序自动开关机, 摇控按下立即开机或者关机.
真要是12路摇控,天天都要按那么多下,估计用几天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