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算拆解的拆解,一个亚源12V3A电源

楼主(2022-09-21):
给希捷硬盘盒子供电,除了电流够用好像都在说波纹必须要低,不知道这个12v3A电电源稳不稳,这个电源有个固态电容,其它电源里面很难看见是好还是不好呢?

网友:
通常有输入共模滤波的都不差

网友:
  M 型电感  够长脸了   其他都不看 ……

网友:
3A用应该发热量很大了吧

网友:
靠得住系列

网友:
这电源看这做工挺好的嘛 !

网友:
看图片不错的。

就怕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不错的。。

买俩,砸开一个看看

网友:
没看到价格,看元件很可靠的样子。

网友:
还可以,不是假的,艾华主电容,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B:
这货多少钱?拆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多少钱?拆机电源?

19块钱,不是拆机,x宝卖的,新的

网友:
只要是实物图,完全可以

网友:
老式的做工一般都可以,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假了。

网友:
感覺是2A的電源,到不了3A,中規中矩

网友:
做工很紧凑的说

网友:
APD 亚源的电源适配器还是不错的,做工用料实在。标3A,输出4.A没什么问题。

网友(2022-11-21):
引用 楼主:
19块钱,不是拆机,x宝卖的,新的

翻新货
别想多了
不过板子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