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yzxstudio ZY1820M和POWER-Z KT002 测试usb纹波那个好,精准?

楼主(2022-09-21):
yzxstudio ZY1820M和POWER-Z KT002 测试usb纹波那个好,精准?

网友:
都是娱乐表,还卖那么贵

网友:
示波器最好了,其他都是玩具

网友:
波纹电压的带宽还是挺宽的,粗略测,可以用高级点万用表(比如福禄克187这个档次的)。准确测,示波器或者交流毫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