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何正确地存放机械硬盘?从简易DIY到三防硬盘保护箱,一文读懂

楼主(2022-09-21):
圈里有个普遍认知:搞机时间越长,电子垃圾越多。
以DIY装机党为例,台式机升级换代,总免不了淘汰许多硬件,一个人两只手,闲置主板、CPU、内存、显卡、电源都容易出掉回血。不过,硬盘就不一定会被直接抛弃——假如你经年累月积攒了海量的文件资料,那么大容量的机械硬盘还会继续延续“冷备份”的使命。
什么是“冷备份”?简单讲就是将数据存入硬盘之后,硬盘不经常读写,甚至直接以不通电的方式做长期备份。由于机械硬盘是最常见的的冷备份介质,即使闲置也往往不会被迅速卖出。换句话说,只要不是太老旧或者即将报废的机械硬盘,留在手里做冷备份介质更划算。
另一方面,机械硬盘相比固态硬盘而言,静止(不通电)保存数据的稳定程度几乎完胜。同样是冷备份,用SSD的保险程度会随着时间推移大大降低,机械硬盘稍加用心即可安全存放数年无丢失。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存放硬盘的问题。如何正确地、妥善地存放机械硬盘,使其存储的数据能够维持得更加长久?
笔点酷玩给大家总结了以下几个关键点(注:这里的机械硬盘指泛用性较广的3.5英寸机械硬盘)。

1,尽量密封,保持干燥,保证无尘无强光照射。
▼最简单的存放方案,就是使用出厂时包装机械硬盘的静电袋,有些机械硬盘的袋子里还有一小包干燥剂,加强防潮。
▲不过有些袋子不带封口,无法保证密闭,你可以考虑自购工业级的静电自封袋。这种袋子自带封口,采用CPP+PET双层符合材料,可以防止带电物件接触放电,常用于PC板、IC集成电路、光驱硬件、电子元件的存放,一包几百个,找个合适的尺寸就可以用于收装硬盘。
▲▼你也可以参考上下两张图的思路,废物利用,对DIY硬盘缓冲保护。
只要可以密封,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挡水汽、灰尘和潮气进入,也可以免受光照影响。静电袋的缺憾是对硬盘整体无任何防跌防撞防震的保护,因此可以叠加上面2种额外保护。

2,如装入密封袋,存放环境需温度适宜,不宜过冷或过热。
这一点也比较好理解,温度过高过低有可能会影响硬盘,密封袋并不能完全隔离温度的影响,所以建议有条件可以入手这种ABS等塑料材质的硬盘盒子。
这种收纳盒内会有简单的缓冲防护,防护性能比DIY的要好一些,关键是多个收纳盒叠放非常规整,一般单盒十几块搞定。如果想要加强版抗压防潮的,搞个5盘位套装也花不到一百。
实际上,直接使用3.5寸硬盘盒(移动硬盘盒)兼做收纳盒,也可以增加一些防撞保护能力,而且盘随壳走,兼顾实用性(随时插线+通电就可以作为移动硬盘),成本也就百元上下。缺憾是重量和占用体积略微增加,必须拖一两根线缆,比较适合只有1个闲置硬盘的情况。一旦有较多的闲置硬盘,还得额外使用收纳盒。

3,保持硬盘无震动、跌落,免受撞击。
涉及到防震防跌,最好的方案是在存放硬盘的盒子或箱子里增加一层缓冲泡棉,能够全方位包裹硬盘的缓冲泡棉将会在硬盘盒或箱子跌落、受到碰撞、震动时给予硬盘极大的保护。
这类保护做得周全一些,与存放摄影器材的防潮箱有点相似。首先箱体足够结实,材质韧性强,关闭后内外隔绝,可以将内部设备完全保护起来,不会因为意外受到伤害,同时也兼顾了防水防尘防潮,不易受温度、光照等因素影响。
如果你的硬盘数量足够多,那么可以直接选择这种20盘位的硬盘收纳箱。
从外观看,它是一个结实的手提箱,高强度ABS环保材质做外壳,型号为ORICO PSC-L20,这个箱体韧性强、不怕撞,耐热又抗摔,冷热耐温可达-40℃~90℃,还比较抗压,可以与其他箱子叠罗汉,上面压着重物也不会影响里面的硬盘。
箱内下半部分采用大量EPE+EVA填充,并且按照3.5英寸硬盘的尺寸做好硬盘槽。我这款是竖直的槽,表层有几厘米高的高密度EVA海绵,可将插入的硬盘紧固,切槽工整,1排10槽,一共2排,槽内深处为EPE珍珠棉,因此做足了缓冲,又不至于太沉。
箱盖内侧覆盖了波峰结构的防护泡棉,盖上之后就可以将所有插槽内的3.5英寸硬盘都包裹起来,贴合紧密,压力适中,运输箱子时,再大的折腾也不会导致箱内硬盘剧烈晃动,箱外的撞击和摔打会被缓冲材料稀释,即使箱体跌落也能尽量保护硬盘的安全。

4,不定期通电测试
U盘、SSD不通电时间太长可能会丢数据。机械硬盘就没这么脆弱,理论上不通电也可以存放很久。但我还是建议各位定期取出通电查看一次,毕竟硬盘可以10、20年不动,PC台式机配置每年都在升级,万一哪天整出来个不兼容,早发现就能早解决。因此还是隔一段时间查看测试比较稳妥。
从上图可以看到,硬盘入槽后,露出大概4~5cm的高度,拿取也比较方便。箱盖边缘是有内置的橡胶圈的,每次用完放回箱体,合上箱盖,2个便捷卡扣一卡,箱体严丝合缝。
箱盖的折页部分用了不锈钢条加固,有锁孔,有排气阀(内外气压平衡)设计。此外,箱体自带加厚提手,四处搬运迁移时比较省力。
以上就是我的3.5英寸硬盘收纳经验。

三类方案总结如下:
1,静电袋或硬塑盒密封。防震方面可以考虑搞一些气泡膜缠绕,或者纸盒内垫上缓冲物DIY一个收纳盒,比较简陋,但胜在近乎为零的成本。
2,入手成品硬盘收纳盒,不同盘位的ABS材料的硬盘盒自选,部分硬盘盒内可能有少量缓冲,比方案1靠谱一些,需要消耗一些预算。适合闲置待收纳硬盘不多的朋友。
3,如果你的闲置3.5英寸硬盘比较多,或数据安全级别更高要,那么还是提高预算,入手防护性更高的收纳箱比较妥当。
前文我提到了自用的20盘位ORICO硬盘收纳箱,这类硬盘收纳箱基本上满足了防震防跌防撞、防潮防水防尘、抗压耐热等安全收纳需求,更适合家用收纳,或者户外随行,安全搬运。补充一点,这个箱子长、宽、厚分别是45cm,34cm和19cm,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银子不多,找一些密封袋装硬盘,再用气泡膜袋或EVA泡棉盒来实施保护,也是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的好方法。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科普,我有几块老硬盘就这样放着,近一年了放在老家,也不知怎样了

网友:
怎么感觉就是推销这个箱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