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蚊拍

楼主(2022-09-21):
拆个电蚊拍

网友:
拆都拆了,顺便改个锂电呗

网友:
家里有个类似的,改锂电后没力,还要检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做工还行呀!!!

网友A:
以前改过2串7.4v供电,不太妙,电弧能击穿一厘米以上空气,那金属网开机就噼里啪啦的。后来玩了几次把前级那个三极管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改过2串7.4v供电,不太妙,电弧能击穿一厘米以上空气,那金属网开机就噼里啪啦的。后来玩了几次把前级 ...

电力太强自杀了

网友:
铅酸电池不耐用,改锂电池供电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电蚊拍时间长了都没用的,我有一个电蚊拍感觉没力了,换电池,换中功率震荡管,加高压储能电容都没效果。找不到原因

网友:
小作坊产品

网友:
这做工,真是个渣,焊点渣得一批

网友:
单节锂电足够了,7.4V升压大高。

网友:
我的冲不了电后直接换了大容量拆机18650,好用多了.

网友:
顺便改个锂电

网友:
这个小电瓶应该也是4V的,单节锂电足够了

网友:
换装个18650进去更好用。

网友:
又是铅酸,我那个已经充不进电了

网友:
改个锂电池

网友:
我家的改成了18650供电
然后,还加装了升压板
挺好用的,就是掉电有点快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电池,改一节18650正合适。

网友:
像是区间价商家买的最便宜款式,中间价起才是锂电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