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做白菜版6S平衡充 单板3S 折腾里的折腾

楼主(2022-09-22):
用的是模块   线路简单,无技术含量
第一次做时用的是洞洞板   15厘米长度刚好够编排下6个TP4056。。《 开做平衡充 》

当时为了方便更换模块  用了圆孔的排针排母,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坏  模块一直工作良好
于是就想焊起来算了
由于第一版是洞洞板手工制作  工作量大   输出的充电口布置不多   使用起来不咋方便
思量着重新做一版
免费的午餐不好吃,10厘米的免费限制   6串排不下   肿么办?
大致摆了下 3个模块是可以的,于是又发了个小帖 《  平衡充能不能级联扩充? 》
没有现成可参考的   但3+3=6的真理是毋庸置疑的  ; )

于是   开始烧脑。。3+3要=6,但3≠3

那是一种折腾里的折腾
板子只做一种 3S, 做6S当然要用到2片
没考虑更多的情况  手头的电池组里最多只有5S

网友A:
电源那不也要用6个

网友:
一手可掌握。

网友B:
双4056并联 2a的哦。
带2风扇。

网友C:
自己打板的话,直接在EDA里面画4056啊。。。用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那不也要用6个

要简单就那样

楼主:
看着有点凌乱

茶不会是这种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打板的话,直接在EDA里面画4056啊。。。用什么模块。。。

模块的意义  简单便宜呀~

网友:
也不少的费用

楼主:
1元1个的USB充电器   买了10个,做6S也就需要6个
4056模块 从5毛到1元 买过几次,倒是数字表头7块多
比大白菜还白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平衡充是不是输入电源也要多组?

网友:
6个,就要6个充电器,,我做的16个的

网友D:
盒子里面每一路都有一个220v转5v的电源连接到一块ip5318的充电宝主板,然输出到库仑计表头显示电压电流及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里面每一路都有一个220v转5v的电源连接到一块ip5318的充电宝主板,然输出到库仑计表头显示电压电流及 ...

做了3路监测?  如果6S或更多呢
分时1个屏  如果我做的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了3路监测?  如果6S或更多呢
分时1个屏  如果我做的话

有成品的一个屏显示24s的电压参数,但是不能显电流,容量,这个屏有点贵200多好像,可以有双路显示的版本是共地的,接上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成品的一个屏显示24s的电压参数,但是不能显电流,容量,这个屏有点贵200多好像,可以有双路显示的版本 ...

不知道有没有成品电子开关   可以双刀N掷  象波段开关那样
这样把每一路的V、A点分离出来的话  1个单片机1个屏就可以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成品电子开关   可以双刀N掷  象波段开关那样
这样把每一路的V、A点分离出来的话  1个单片机 ...

想象是好的,我暂时没有这个能力实现,还是土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4056并联 2a的哦。
带2风扇。

这个不错,不过需要加两个风扇那么夸张吗?一个应该就够了吧

网友:
自己打板可以搬板,可以放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