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激光鼠标两层主板拆解方法--如何找到固定主板螺钉

楼主(2022-09-22):
罗技的鼠标有些容易出现微动接触不良,需要换微动的情况。

其中滚轮可以切换连续旋转的和一格一格旋转的激光鼠标,使用了两层主板,拆解开后发现无法看到主板固定螺钉,我也花了很长时间,其实第一步需要拆下滚轮,螺钉被藏在滚轮下(不同的型号位置有不同),

如下图这个横向插销需要拔出,然后垂直向上可以取下滚轮,螺钉就藏在滚轮下面。哈哈,找到螺钉,其他就好办了~~

拆下后是这个样子:

网友A:
用螺丝的已经是良心了,很多罗技上主板和下主板都是焊死的,连接插件都不用,感觉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
就得看拆解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的已经是良心了,很多罗技上主板和下主板都是焊死的,连接插件都不用,感觉越来越垃圾了。 ...

这个毕竟是少数专业人士会干的事情,既然干了,换个接插件难度也不大。
我拆了很多罗技鼠标,暂时还没自己遇到,只是在网上看到有这种存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毕竟是少数专业人士会干的事情,既然干了,换个接插件难度也不大。
我拆了很多罗技鼠标,暂时还没自 ...

自己想把排针焊下来换成接插件,结果焊盘焊掉了 还要飞线解决……
罗技型号:G500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想把排针焊下来换成接插件,结果焊盘焊掉了 还要飞线解决……
罗技型号:G500S
...

如果准备换,直接把针先剪断了,然后一根根取比较好弄,整体要取下难度比较大。之前换鼠标的激光器就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罗技鼠标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找到了罗技鼠标双层板的拆解方法,有个罗技的鼠标正要拆开呢。

网友:
没事天天拆鼠标吗?是否接插件不重要吧?

网友:
想不明白有些设计师的想法,既然允许拆装维修了,为什么不让拆装容易一些

网友:
鼠标手感好才是重要的

网友:
之前换微软的微动也是很麻烦要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的已经是良心了,很多罗技上主板和下主板都是焊死的,连接插件都不用,感觉越来越垃圾了。 ...

上下主板是焊接的,不过好在,换微动不需要拆分上下板,一起拿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想把排针焊下来换成接插件,结果焊盘焊掉了 还要飞线解决……
罗技型号:G500S
...

小技巧,用吸锡线,这个孔还是很大的,挤一点助焊膏到焊点上,用吸锡线可以完全吸干净焊锡,三个引脚处理干净直接就可以拿下来了。没有吸锡线,用电线拆出来的细铜丝也是可以的。

网友:
越来越复杂了,增加维修难度,提高销量

网友:
根本不用拆上层板就可以换微动

网友:
罗技低端鼠标现在缩水很多了   同样的型号   原来是光栅滚轮   现在有的都换碳膜滚轮了

网友:
以前罗技高端鼠标的光栅滚轮结构真乃行业巅峰。

网友(2022-12-20):
g500 g500s  g700  g700s  直接焊死,需要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