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正泰小型接触器NCH8-2520

楼主(2022-09-22):
之前是借图这次是自己拆,拆开看看感觉触点不大,发现淘宝上有大电流的面板开关(20A 45A)应该能替代?家里空调就是用一个16A的西门子双开开关并联使用控制的。
这个接触器控制一千瓦水泵用了4年,每天一开。

网友A:
磁铁竟然还有短路铜环,有点像罩极式电机

网友:
交流接触器肯定有短路环啊,用于维持磁场的稳定,直流类型就不用了。

网友:
拆的真零碎啊

网友:
是不是传说 中的有铜有银的

网友:
现在的接触器都没有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铁竟然还有短路铜环,有点像罩极式电机

此短路环功能也跟罩极电机类似,也是把单相电分裂为2相~短路环产生的磁场跟线圈环产生的磁场相位上滞后约90度,使之铁芯衔铁的总吸力维持一个平稳值,如果去掉短路环,那单相电的磁力就是按正弦随时变化的状态,导致磁铁时而吸合时而释放,产生吱吱噪声和接点电流断续的不良状况。
直流继电器则不设短路环,直流直接产生恒定磁力~所以直流继电器不能用交流驱动,反之交流继电器则可以用直流驱动。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不明白接触器、开关和空气开关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短路环功能也跟罩极电机类似,也是把单相电分裂为2相~短路环产生的磁场跟线圈环产生的磁场相位上滞后 ...

交流继电器或接触器也不能随便用直流驱动啊,因为交流线圈主要靠感抗和电阻限制电流,而直流线圈纯粹电阻限流。我之前测过一个AC24v接触器线圈只有5欧多,直接接24v开关电源有4A多电流,这肯定不对啊

网友:
怎么不用直流的磁铁呢

网友:
实际上这种接触器并不适合带电机,因为没有合理的灭弧机构(灭弧罩),或者是它压根就没有。这种接触器一般叫照明接触器。你看那上面印的AC7类,这是家用灯或者小电器的。能带电机的正宗接触器通常都印有AC3类。

网友:
接触器是啥功能?

网友:
触点烧蚀了

网友:
触点是不是镀银?

网友:
拆的真细致,整整齐齐的

网友:
感谢深度拆解

网友:
这样的接触器不适合用在水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