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电源如何选?拆解安钛克HCG1000金牌全模,表里如一您自己看

楼主(2022-09-22):
许多小伙伴组装电脑追求颜值灯效高大上的RGBCPU水冷内存和显卡,却总是把电源预算压倒最低,实际上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错误做法。
PC电源的直接功能就是将220V交流市电转变为各个PC硬件所用的12V、5V、3.3V等直流电,电源用料做工品质越好,电脑整机运行越稳定。倘若你为了省钱怠慢了电源,轻则电压不稳,CPU硬盘寿命减少甚至挂掉,重则电源自燃、整机全烧,所以说“廉价电源一时爽,起火炸机泪两行”,各位新手装机,一定要引以为戒。
那么,如何选择可靠的高品质电源电源?空口白话谁都能讲,今天笔点酷玩就以手里这款安钛克HCG1000金牌全模组电源为例,聊聊什么样的电源更有质量保障。
HCG是安钛克高端系列电源的型号前缀,比NE系列质量标准更高一阶,质保长达10年,而且支持只换不修。以它为例,大家可以有一个明确的选购参考坐标。
开箱与配件
HCG1000对应的是1000W功率,这个功率足够30系顶级显卡(如3080Ti、3090、3090Ti)用户装机使用,9月份的40系显卡上市之后也能hold住,如果你近期有蹲守3080/3090卡或全新40系显卡的打算,这款电源也可以作为预备选项一步到位。
由于此前我也升级过HCG850的金牌全模,因此对这款1000W的黄黑配色包装并不陌生。除HCG系列和1000W、80Plus金牌认证标记之外,安钛克35周年纪念的标识也非常显眼,包装内部的纸质材料(除说明书和质保卡之外)也有一张安钛克35周年高端电源科普卡片。
全彩印包装侧面也标明了电源主要参数和线材配置。其12V输出达到了996W,占据总额定功率的99.6%,规格拔群;模组线缆方面,HCG1000比HCG850金牌全模的配置还要丰富,其中6+2pin PCI-E线缆共6根,其中1根是1分2的,足足8个PCI-E接口。
SATA线缆的接口也比HCG850多出2个,达到12个;大4Pin线缆接口多1个,达到6个,4+4pin CPU供电线2条,24pin M/B主板线、FDD软驱线各1条。线缆全部蛇网包裹,常规扁线,插头标识明确,做工严谨,12V输出线末端还配置日系固态电容,可以保证稳定输出,因此这块儿捆扎得略硬,走线时偶尔需要调整一下,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考虑折腾定制线。
外观概览
简要说下安钛克HCG1000的参数,三围160x150x86mm,毛重3.11kg,电源净重1.88kg,兼容新一代CPU,金牌全模组,92%的转换效率优于金牌认证标准。
风扇栅格也很用心,细节不止体现在LOGO上,比起普通电源惯用的贴纸,黄白双色的HCG-High Current Gamer系列印标更显精致。
电源这一面有详细的参数规格贴纸,后面拆解时将详细展开。
模组接口方面分成3排,规划更为合理。下图最上方一排是3组一体化PCI-E/CPU供电接口,24pin主板供电在最下,左侧2个独立的PCI-E/CPU接口,中间4个SATA/大4pin供电口,模组线插接防呆,接线方便。
电源线旁边带有桥式开关,以及Hybrid Mode智能静音风扇的开关,拥有第三代智能温控技术加持,支持智能启停,低功率输出时风扇不转更安静。
拆解安钛克HCG1000金牌全模
看清楚电源之后,拆解正式开始,让我们看看它的品质是否表里如一。先拆下两面各4颗大螺丝,下图所拆螺丝处原有贴标,撕掉就失去了10年保修哟(大喊一句豪横)。
想要拆开侧板还要解除下面对着的2面共8颗稍小一些规格的螺丝。
对称式的两个L型框架已拆,板材非常坚固,厚度2mm左右,对电源的支撑保护让人放心。
再拆下风扇2个侧面共4颗螺丝,即可将风扇。这一面框架翻开。
安钛克HCG1000采用了13.5cm的鸿化FDB业态轴承风扇,扇叶数11,厚度25毫米,转速最高达到2300,兼顾低噪音和高散热,支持智慧温控(无扇/安静低转速/强劲高转速3种模式),一般用于高端电源。风扇与板材由4颗螺丝固定,我们把供电线拔掉放到一边。
电源内部详解
咱就说第一印象:电源内部规划利索周整得让人叹服,HCG系列不愧为骨灰级金牌,全系标配的日系电容,电源的功率稳定性、寿命和耐用性可见一斑。
HCG1000金牌全模采用DC-DC全桥式LLC谐振,主动式PFC,具备12V同步整流技术,配上全日系固态电容,性能和稳定性自然没得说,安全性方面达到工业级线路保护,支持OCP,OVP,SCP,OPP,OTP,SIP,NLO等等。
市电接入内部后,先进入一级独立的EMI滤波电路,上面可见X电容x1,Y电容一对;接着进入该电路下方的二级EMI电容(绿色电感处),X/Y电容之外还有MOV压敏电阻和NTC热敏电阻保护元件,进一步保障电源稳定。
下图中心这个大方块就是主动式PFC电感,侧面黄色贴纸的字母S就是大厂标记,主动式PFC电路就是高于金牌认证转换效率的功臣之一。
大方块旁边这个400V、680微法、105℃规格的主电容来自红宝石Rubycon。
与散热片“一墙之隔”,有3颗英飞凌MOS管组成的整流桥负责升压,绿色NTC热敏电阻左边的黑色元件为HF46F继电器,这些也是PFC电路的组成部分。
下面这个缠着“绷带”的老伙计就是HCG1000的主变压器了,型号VER42BB04,对12V输出至关重要。
下图两个小缠“绷带”的电压器用于待机供电。
下图这个部分是加插再主PCB板上的DC to DC电路,板上有FPCAP固态电容,用于将12V转换为5V和3.3V输出;为防止晃动,DC to DC PCB板后面还做了贴心的铝板加固。再往后就是紧挨着外侧模组的输出电路,可以换个角度看到里面有4颗,16V 3300微法的日化电解电容,这部分我就没有进一步拆解了。
拆解小结
不拆不知道,安钛克HCG1000金牌全模的做工的确扎实,堆料方面考究,全日系固态电容、智能温控风扇、利索干净的内部构造,也给人非常放心的高品质感觉。安钛克HCG1000金牌全模也直接给出了10年质保,直接换新的保障,对于我们这些想等着高端显卡,选择一个可以“一步到位”,持久稳定供电的PC电源的用户来说,是一个非常靠谱的选项。
话说回来,能选择高品质电源的用户,往往都是三五年一次“大升级”,每次升级后的电脑硬件连续使用年限在4~6年左右,像我们这两年遭遇显卡矿潮、涨跌疯狂的情况,大部分网友会选择观望,此时将电源预先升级,静观显卡降价伺机抄个底也是很明智的装机方案。总之,希望这篇电源拆解评测,能给广大装机刚需用户一个足够详细的参考坐标。我们不该迷信大厂“信仰”,如果你有胆识,也可以拆拆自己的电源,看看它是暗藏猫腻,还是表里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