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DIY小结 - SM2262EN+海力士 3DV6 4贴512G 经验分享

楼主(2022-09-22):
今天又吃饱了撑着了。闲来无事,贴了个2262EN+海力士 3DV6的固态 单颗128G

颗粒是全新的,但是是自封片,出处不明。焊接过程略。。。。

重点说一下开卡的注意事项,也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论坛里已经有公开固件了,不多赘述

贴东芝的BICS 三星的SSV4都是正常程序开卡,最多也就改个颗粒电压,我前面帖子里有介绍

这次贴海力士,又遇到新问题了。正常贴上颗粒之后,开卡软件里是不识别颗粒ID的。
当时确实有点懵,先改颗粒电压再说,改了1.8V,依然不认ID。检查各路供电也无异常。
难道主控GG了?拆了一个颗粒上另一块板子,依然不认。
恼火。。。研究了一下相关资料。。。决定把问题锁定在土狗跳线上

就是图中的R58,反正改了1.8v供电,索性拆了R58放到R63上

结果就是这样了。。

下面开卡的步骤就略过了。不过海力士的V6颗粒真的很猛,1.8V能开到500以上的频率,我是怕它炸了,不敢再超了。

明天有空再测试稳定性。今天收工!

后续,虽然是新颗粒,我还是习惯性跑了一下RDT,没有新增坏块。
但总结下来的结论是海力士只能开480G,开500G都会RDT报错在最后一个颗粒上!

DIY小结 - SM2262EN+东芝BICS3 1TB开卡报错处理及改1.8V供电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490-1-1.html

网友:
海力士的V6不是128层吗?开500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
大神 吃饱了撑着了,做固态盘,厉害了!
活真漂亮,这压根看不出来是手工作品。

网友:
海力士还漏不漏电?
能否比较一下三星 东芝 闪迪 海力士 镁光 F哪个性能和p/E比较好一些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固态的速度也很快。

网友:
活干的干净利落,帖子写的清晰明了,佩服

网友:
这一代颗粒现代是最猛的,我的仓储盘就是2t的v6,可惜2262en拖累了真么厉害的颗粒,开卡有个小bug就是卡个半分钟才能过

网友:
技术大卡啊,厉害

网友A:
大佬,2262en能开海力士3dv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2262en能开海力士3dv4吗?

目前不行。只能V5 V6

网友:
没找到2262en开3dv6的工具 可能是我段位太低了....
获得了两个h25t1tb48e 颗粒 不知道能不能开 4ZJ0[)KD7D8)RY`LHR_AHXW.jpg

网友B:
HYNV6慧荣官方跳线表建议是Vcc2.5v,VccQ1.2v,Vcc可以不管他,高频建议VccQ还是改成1.2v好

网友:
漂亮,干的好  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YNV6慧荣官方跳线表建议是Vcc2.5v,VccQ1.2v,Vcc可以不管他,高频建议VccQ还是改成1.2v好 ...

这个我还真没仔细查寻过,回头改回1.2试试。谢谢提醒!

网友C:
老哥,请教下背面闪存供电的大中小三种贴片电容规格是多少,我这边吹的时候掉光了,。。。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请教下背面闪存供电的大中小三种贴片电容规格是多少,我这边吹的时候掉光了,。。。哭 ...

滤波电容,不贴应该也不影响开卡。替换的话,一般料板上的颗粒旁的电容都可以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不贴应该也不影响开卡。替换的话,一般料板上的颗粒旁的电容都可以替换。 ...

好的,谢谢,等电容表到了测测看吧,准备下单买一些

网友:
楼主厉害,啥时候卖点手工的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