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30 5G手机无指纹耗电快-一颗电容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2-09-22):
雨林木风论坛网友寄修华为Mate30 5G手机,说是之前3000块买的二手机,最近指纹功能消失了,然后耗电很快。

收到手机后检查指纹确实没有,耗电也很快(1小时9分钟耗电8%)

故障可复现后,拆机

话说在当地修过不开机,拆下屏蔽盖,里面不是一般的脏,这什么维修品质??看看坛友们还敢不敢在这类维修店去修手机!于是把脏的部位清洗干净,明显被抠了两个滤波电容(坛友们可以找找是哪两个电容),根据PMU电源供电模块的现状可以判定是没有被焊接过没有更换的,为何维修师傅要说更换过供电模块?难道是怕说了抠2个电容不好收费,你细品。。。
另外主板上有两个螺丝柱脱落了,不知是买二手机时已经没有了,还是在后来修不开机时搞掉了?

测试耗电期间有把尾部指纹摄像头小板断开过,仍然耗电快,推断为主板问题引起指纹不工作且耗电快,经过多次检测关键电路,发现指纹供电的滤波电容有微短路(没有完全短路,阻值约30-160波动,测试阻值时忘拍照了),熏上松香烟加电有颗电容瞬间熔化了,见下图红圈处,处理方式为拆掉,后面的主板图可以看到

找到点位图,尴尬了,图纸中无网络名,幸好有实物标注图知道大的部件的位号

根据位号查询电路图,微短路电容为指纹3.1V供电的滤波电容,此网络通过主板FPC排线连接到尾部指纹摄像头连接的小板,见下图红圈标示处

主板装回机壳中开机进入设置,指纹项已经出来了,恢复新建指纹

无意中进入铃声测试了下声音,发现声音卡顿,重启也一样

初步判定为音频IC损坏,拆下它

新的音频IC准备焊上

再次进入设置测试铃声,恢复正常声音(帖子中无法发视频,所以图片不太好表达此问题)

装机中

装好开机

继续再次测试耗电情况,3个半小时耗电1%(从90%降至89%),完美修复此二手机!

END

网友A:
熏松香大法好。。上个热成像,如虎添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熏松香大法好。。上个热成像,如虎添翼。

热成像不要钱就好了

网友:
华为nova7,自拍录像时间稍长,就会严重发热,拍出的影像也发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成像不要钱就好了

热成像仪是个好东西,检测快还直观

网友:
我的P30PRO也是指纹没有了

网友:
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B:
这维修图只在修手机师傅哪儿见过,据说是买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维修图只在修手机师傅哪儿见过,据说是买来的!

有专门的一个软件,上面什么手机型号的图片都有,有点像维修大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维修图只在修手机师傅哪儿见过,据说是买来的!

这就是门槛啊

网友C:
耗电一般都是电容漏电,找故障电容比较麻烦,松香大法或者用手试

网友:
我的iQOO3正常待机每小时耗7%的电,去官方售后检测说正常

网友:
论坛好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耗电一般都是电容漏电,找故障电容比较麻烦,松香大法或者用手试

还是热成像好使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 学习学习先进的技术

网友:
认真细致的维修大佬

网友:
高手,必须顶一下。

网友:
专业搞维修确实搞个热成像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维修图只在修手机师傅哪儿见过,据说是买来的!

这个应该是每年续费,买的版权,实时更新的

网友:
专业的还是搞个热成像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