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R4875G1 改充电器方法。

楼主(2022-09-22):
某平台找到的,望大神能更详细的解读一下。

网友A:
参考:华为R4875 R4850通信电源改装教程方案图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83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华为R4875 R4850通信电源改装教程方案图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8300-1-1.html ...

这个看不懂

网友B:
这个工程量不小 又拆 又绕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程量不小 又拆 又绕变压器

改个自己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变压器

好像有方法不用绕,但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方法不用绕,但是不知道怎么搞

不用绕变压器就是花钱让别人代改就得了。

网友:
有点麻烦呀

网友(2022-11-07):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程量不小 又拆 又绕变压器

所以成品贵

网友:
感谢你的无私分享,学习了。

网友:
1n4007的接法不清楚,能专门说明吗

网友(2023-03-26):
这个改有点复杂

网友:
共摸扼流圈变低通了

网友:
有技术又有时间。

网友(2023-05-06):
这个就学不来了。比ZXD2400复杂太多啦。感谢分享

网友(2023-07-27):
加绕变压器:是为了提高输出电压。
换电容、MOS管:是为了支持输出更高电压(因为变压器加绕后支持输出更高电压,为了不炸管、炸电容所以必须更换为更高耐压的MOS管和电容)。
换电阻:是为了提高输出电压和电流的限制阈值。
然后就可以使用调压调流小板 或 使用CAN协议板(比如 蓝牙小板,有的支持显示屏 和 按钮或编码器)进行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调节了。

网友:
自己改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2023-10-21):
新版的4875g1怎么改?有人会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