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款氧气传感器-氧电池,从呼吸机上拆下来的

楼主(2022-09-22):
从呼吸机上拆下来的,据说是一次性电池属于消耗品,拿来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先上数据手册:

接下来是拆解图

最上面那块小板子是电阻分压电路板,上面有跳线,应该是选择不同的跳线输出不同的电压值,供不同的呼吸机使用,下面是棕红色的物体,看起来有点像铁锈的感觉,不知道这是上面物质,应该是这种物质长生电动势,通过2根导线上来驱动上面那块小板长生mv电压,大概工作原理应该是这样的,这电池我发现最多的是使用一段时间后里面会流出液体,开头我以为是呼吸机病人潮气入的,后来发现并不是,而是这种棕红色物质和空气反应产生的,具体不是很懂下面那部分化学物质产生的是什么东西,望知道的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
高科技传感器。

网友:
德国ENVITEC的产品。
氧电池,这里特指医用氧电池,又称氧气传感器(Oxygen sensor)、氧浓度传感器、氧气单元、氧探头、氧电极等,采用电化学原理。主要功能是用于测量混合气体的氧浓度,测量范围为:0 %~100%氧浓度,在恒定工作压力和恒定温度条件下,氧电池产生的电压值与氧浓度成正比关系,每个氧电池的输出电压在整个寿命期内基本上是稳定的。当测量到的氧浓度值与设置的氧浓度值偏差较大时,机器将发出报警提示,这时可以对其进行定标校准,若仍然偏差较大,一般都是氧电池耗尽,需更换氧电池,一般氧电池使用寿命约1~3年。
氧电池位置一般都在病人吸气端与空氧混合器之间。如MAQUET Servo i 呼吸机的气路系统:空气、氧气分别进入两个气体模块,根据设置的潮气量、压力水平和氧浓度计算精确后送气至混合腔, 混合腔内有混合瓣搅动气流, 空气、氧气充分混合,经氧电池监测实际氧浓度后送出。氧电池在呼吸机里仅做终末监测,本身和氧浓度控制无关。
氧电池性能检测
1、氧电池失效的判断
观察氧浓度监测情况,如果测量值与设置值偏差较大,先检查氧源问题,看氧气压力(240 ~ 600kPa, 一般在400kPa左右)、流量(一般在120L/min)、氧浓度(100%)是否正常,另外考虑空氧混合器是否正常,排除以上可能,如果氧浓度测量值与设置值比较偏差超过10% 至少30s,可判
断为氧电池已经失效,曾有一台拉斐尔呼吸机报警“气道内氧浓度过高”查看氧浓度设置值为50%,而测量值>80%,虽然做氧电池校正通过,但值偏差仍远远>10%,基本可判断是氧电池问题,从其它同型号呼吸机拆一个氧电池试机正常,确定是原氧电池失效。
有些厂商对氧电池的检测是分别在21%、100% 氧浓度环境下测氧电池输出电压(假设分别为X、YmV),分析X/21%、Y/100%两者偏差是否在5%允许范围内,如实测一个德国IT公司的M-04 氧电池,置于正常空气中(21% 氧浓度)输出13.9mV,置于100%纯氧下,输出66.3mV,实际误差远低于5%,初步判断此氧电池正常。还有一种较简便的方法就是利用氧浓度测定仪核对。氧浓度测定仪一般手持带显示屏,能在数秒内测出氧气浓度,精度达1%~ 2%。
当呼吸机氧浓度设置值与测量值差异较大,可在通气管道中接入氧浓度测定仪,观察氧浓度测定仪的测量值与呼吸机本身氧浓度设置值、测量值哪一项较一致,正常时误差不应超过5%,方便确定故障。
2、氧电池的定标
如果氧浓度测量值与设置值比较,偏差超过2%,并且为第一次出现,那么可以尝试对氧电池实行定标,氧电池作为一种电化学传感器,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其能量不断消耗。因为氧源参数使用的每一次都不尽一样,导致氧浓度控制和监测不一致,所以实行一次定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定标能通过,说明氧电池还没有完全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氧电池的寿命可延长(1~ 4)个月。
一般定标的原理是:将输出氧浓度分别设定为21%和100%,然后调节氧电池增益,使测量值和设置值保持一致,如此反复多次仍无法调到21%和100%,通常说明氧电池需要更换,待两点定标完成后,在21%和100%输出范围内,多点比较氧浓度设定值与显示值,如果偏差在5%以内,说明氧电池控制和监测基本没有问题。
定标通过不代表氧电池就是好的,因为大部分为两点定标:21%和100%,氧电池坏了一般情况下定标肯定通不过。现在呼吸机一般都采用自动定标。
如PB840 呼吸机氧电池不好会产生报警:氧浓度过高、过低(O2% HIGH、O2%LOW),或者直接报重新安装氧电池(REPLACE O2 SENSOR)。定标过程如下:
⑴ 连好呼吸机纯氧气源,然后按100% O2/CAL 2min(纯氧定标/冲洗2min)键,开始定标氧电池,在该按键指示灯灭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⑵ 将呼吸机氧气管与另一纯氧气源相连(如另一个医用级氧气瓶),即用此纯氧气源检查呼吸机已定标的氧电池监测功能;
⑶ 将氧浓度值分别设为:21%、40%、90%, 并停留1min 让测量值稳定;
⑷ 观察GUI上半屏中氧浓度测量值必须分别在1min 内稳定在与相应设置值误差3% 范围内。
3、兼容氧电池选择
一般氧电池的工作寿命通常只有一至两年,质量好的可以使用接近三年,主要随实际操作环境而有所变化,如在高氧浓度或高温状况下使用会缩短其寿命。

网友:
原来如此。

真是高智慧的结晶。

网友:
血气分析仪中的传感器集成度更高,不得不服丹麦的科技实力呀!

网友:
这是不是可以叫氧传感器了?

网友:
高智慧的结晶

网友:
第一次见氧气传感器,高科技啊,谢谢分享。电化学反应原理,不知氧气浓度增加反应速度会不会有滞后。

网友:
楼主在器械科班班吗?

网友:
一千多呢,自己买能一千内能下来,要是器械科买二千都有可能。

网友:
第一次见氧气传感器,可能价格不菲。

网友:
氧气传感器价格不便宜。

网友:
楼上讲得很详细又学到智识了

网友:
化学反应生产微弱的电,再放大处理

网友:
我还以为是汽车发动机用的那个氧传感器

网友:
呼吸机医用设备,没见过的专业传感器

网友:
消耗品,厂家挣钱的零件

网友:
楼上科普不错,价格挺贵的。有些气体传感器也是消耗品,用完后只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