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急求安装windows自带杀毒软件方法

楼主(2022-09-22):
win7不能按,特地安装了win10.可是感觉好像是不行?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英语不太懂,知道的请给说说。
服务器装系统太不容易了。而且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出故障。准备只按自己懂得、常用的,凡是有可能引入插件的统统不安

网友A:
windows10自带啊,不用再装了。
右下角通知栏-所有设置-更新和安全-Windows安全中心

网友B:
微软的杀软防病毒还行,防小流氓软件就不如国内的大流氓了

网友C:
win10是自带的,不需要安装;

你下载的系统找个没有去掉defender的即可。

我找的系统是不带defender的,然后安装个火绒,基本也够了,毕竟用电脑的习惯好一般就没问题。

网友:
设置里打开更新和安全,Windows安全中心选项里就有,自带

网友D:
想要使用微软的功能还是老实安装没精简过的系统吧
defender在WIN7与WIN10上都是默认自带的,但在两个系统上的功能有区别,在WIN7上的是个残废,可以自行安装MSE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是自带的,不需要安装;

你下载的系统找个没有去掉defender的即可。

为啥要找不带defender的呢?直接安装火绒等杀软,defender就自动关闭了呀

网友E:
服务器装系统不容易???? ? ????
首先准备好靠谱,自用的镜像,人家装一台玩具“服务器”,我装好10台多系统nas了我还非常感兴趣的是,你们为什么引入插件?怎么引入插件的??能不能说下具体是什么软件带的插件,当然了,国产软件不在讨论中。

网友:
win10系统自带有,英文的意思就是系统有内置的杀毒了,所以不用安装,直接到安全设置里去启用和使用

网友:
感觉楼主说的是Windows server系统

网友F:
你分明装的是vista
堪称最垃圾的一个系统了

网友:
WIN7装MSE,不过现在要先更新了win7补丁才能装,或者WIN7用集成了补丁的ISO装。

网友:
难道英文版的win10,叫vis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10自带啊,不用再装了。
右下角通知栏-所有设置-更新和安全-Windows安全中心
...

谢谢,找到了。我以为是另安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分明装的是vista
堪称最垃圾的一个系统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看得仔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软的杀软防病毒还行,防小流氓软件就不如国内的大流氓了

我就是安装别的东西带进了流氓(当时就是安装pdf阅读器),用360对付完了,然后电脑看视频很卡,不管在线还是机子内的。可是cpu内存等又基本不占用。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使用微软的功能还是老实安装没精简过的系统吧
defender在WIN7与WIN10上都是默认自带的,但在两个系统上 ...

看来不是精简过,是我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装系统不容易???? ? ????
首先准备好靠谱,自用的镜像,人家装一台玩具“服务器”,我装好1 ...

这就叫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
win10不是自带的吗。系统装好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