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开一个9v600ma路由器电源,居然是原边反馈电路,请各路大神指导

楼主(2022-09-22):
坛里的大神们,我拆了一个9v600ma的路由器电源,发现没有431、没有光耦,仔细一查才知道居然是原边反馈电路,想把它改成15-18v输出,要怎么改呢?电源芯片是LNK625DG。

网友A:
原边反馈难道是根据副绕组电压来稳定输出电压的?

网友B:
这破逼  一般用用  ,

担当大任 烧了设备 ,

黄鱼 1.5A  光猫拆下来的 也不过4块钱一个  ……

网友C:
不需要太精准的电压,原边可以了!还便宜!

网友D:
做工很好 设计合理 用料也不错 居然有人说这是破壁?

网友E:
9V改18V这幅度好像有点大了吧?

网友F:
试试吧
电压太高了,可能会保护,另外开关管可能受不了,会炸。
记得同时改输出电容耐压。

网友G:
原边反馈的电源,一般是靠两个电阻分压得到输出电压的。

你在次级找一个绕组出来后直接两个电阻分压后进入芯片的,一般没有整流,直接分压的。

然后按比例减小下拉电阻即可,要注意各滤波电容耐压。

原则上讲,电源升降压都改一个级别,最多两个级别,比如9V改12V,12V改15V等等。

网友H:
你怎么想的,9V改成15-18v输出,幅度太大,不值的改

网友I:
放心大胆的改,听听响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边反馈难道是根据副绕组电压来稳定输出电压的?

好像是的,我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破逼  一般用用  ,

担当大任 烧了设备 ,

拆开之前我以为也会有431、光耦什么的,谁知道里面是这个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太精准的电压,原边可以了!还便宜!

嗯嗯,废物利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很好 设计合理 用料也不错 居然有人说这是破壁?

可能别人玩的都是高级电源吧,对我来说,只要能用的就算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9V改18V这幅度好像有点大了吧?

所以才向大神们请教一下,改多少v输出才是最优方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吧
电压太高了,可能会保护,另外开关管可能受不了,会炸。
记得同时改输出电容耐压。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不过有个问题啊,测量电源是正常输出9.3v的,但是我在板测量各个电阻,发现5231阻值是4.21K,您黄色框左上角显示223的阻值是3.45K,这和贴片上标识的阻值不一样啊,在板测其他的任何一个电阻,阻值都是对的,就是5231和223阻值不对,是不是需要拆下来测量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边反馈的电源,一般是靠两个电阻分压得到输出电压的。

你在次级找一个绕组出来后直接两个电阻分压后进入 ...

分压电阻是找着了,就是芯片旁边的223和5231,但是这2个电阻在板测量阻值和贴片标识不一致,其他电阻都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怎么想的,9V改成15-18v输出,幅度太大,不值的改

闲来无事,就想着折腾一下,还可以学习一下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放心大胆的改,听听响也不错的

看到您的无情嘲笑,身为电子小白的我胆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