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C22-IJ59E电磁炉烧管的维修

楼主(2022-09-22):
谁修过苏泊尔C22-IJ59E电磁炉和它的电路图,我的电磁炉过流把门管和桥堆,保险烧坏了。换上桥堆检查,低压供电正常,换上门管试机烧水,开始正常,不一会又过流爆响损坏,连屋里空开都跳了,经检查,又是那三个原件烧毁,这明显是过流,细察电路,发现它没有过流检测的检流变压器,电路所用集成块看不见型号,也就不知其功能,望知道的老师赐教。

网友:
别搞了,传说这种不是339驱动IC的,内部还有数据,不是购买芯片即可,还得搞数据刷。
我修过一台(型号记不清了),电容(0.27、5、0.3)、桥堆、驱动三极管都代换了,+18V电路也查了没问题还是烧IGBT,只能怀疑驱动IC了,一查这种IV郁闷得要死。

网友:
估计几个大电容也要换

网友:
这个不好查了,要资料没资料,要图纸没图纸。

网友:
坛子串灯泡是维修的基本操作

网友:
我的做法是换板

网友:
楼主的字不错,可考虑换板,原装板贵的话用通用板

网友:
看到这个缩水王有点头疼 代换的管子是不是原型号?是不是打磨假货?不行用拆机品试下

网友:
IGBT用拆机的试试,再不行就扔

网友A:
一见到这种板子的,如果不是电容(0.27、5、0.3)、桥堆的问题,赶快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见到这种板子的,如果不是电容(0.27、5、0.3)、桥堆的问题,赶快换板吧。 ...

对,有道理换板是不二选择!

网友:
驱动管必换

网友:
这线盘直径也太小了吧,是我的话直接买台新的了,旧的修了也没多大意义。

网友:
建议换板,自己维修成本高不说,还不耐用

网友:
老烧开关管维修起来不划算,烧几个管都能买电磁炉了

网友(2022-12-07):
这个没有可调电阻吗

网友:
IGBT最好用拆机管,全桥可以买稍微大一些的,再把电容换掉,还不行就扔。

网友:
苏泊尔的直接换板吧,之前修过一个,桥堆、igbt、电容、驱动换了一遍也不行,坏的莫名其妙,最后不想费事分析了,换的板。

网友:
      炉盘有点小,估计是十四五厘米的吧,为什么不趁其坏了买个好点的呢,其实也不一定贵的就好,有新的用着,再慢慢折腾这个,时间充裕了,折腾好的概率也高很多

网友:
IGBT E脚跳线就是电流检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