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充电宝容易死机

楼主(2022-09-22):
小米10000毫安高配版充电宝,充电不进,也放电不出。拆开看不出什么毛病,检测电池芯有3.7伏,内阻也小,从电池芯直接连接小灯泡终端电力很足,就是不知什么元件有问题?

网友:
小米的东西基本上不用了

网友:
这是坏了吧?死机不存在吧

网友:
冲电宝还会死机现在有这么智能了吗?

楼主:
用了客气一点的说法,其实就是坏了

网友:
那是电路板坏了

网友A:
我有3个小米,两个20000 的是在支付宝积分换的,嫌太大又买了个10000的,

都好几年了,嘛事没有。

应该有3年以上了,因为后来支付宝积分改制,积分攒不起来了。

网友:
  软包电池不行 ……

网友:
如果是使用中这样,多半是充电芯片问题,就是那个方框框芯片,如果是放着这样检查那个开关,放着容易氧化。

楼主:
两个大电感测了好像没问题,电路板其它地方用放大镜看了,好像也正常,充电四灯一齐亮,电流非常小,也就是没充到电池芯里去。

网友B:
外接充电器把电池充满看看

网友:
淘宝买一块同型号拆机板子换上去,完美救活,省事。

网友C:
试试插手机放电,测试电池电压变化,可能用太久了

网友:
一般是主控芯片外围的检测电路故障,仔细找找。

网友:
前两年买手机送了一个,5000ma铝壳的。就是充满了。没输出。。一共用了没几次。

网友:
智能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充电器把电池充满看看

试过了,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插手机放电,测试电池电压变化,可能用太久了

充电宝一点电都放不出,电池芯的情况我是直接测量的,不通过控制板可放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3个小米,两个20000 的是在支付宝积分换的,嫌太大又买了个10000的,

都好几年了,嘛事没有。

支付宝积分能换充电宝?还有这种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付宝积分能换充电宝?还有这种好事

可以的,我换了两个,19999积分换一个20000mAH的小米充电宝,白色塑料外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