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松下磁带随身听底座Panasonic RAP0017

楼主(2022-09-22):
本来没问题,万用表20伏档没读数,
我以为它坏了,结果白拆,
磁带机配的充电底座,带两个小喇叭,
必须插电才能响,电路也是便宜货了,
喇叭上只有数字,看不到谁家的。

网友:
还是东莞制造的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啊,这不想日本人设计的

网友A:
这不是正宗的国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正宗的国产么!

中国生产而已,但产品还是正经的松下品牌,做工很日本
用的是松下电阻,电源插座、电容、跳线,符合松下风格

网友:
听个响而已

网友:
外面看着挺高级的

网友:
正品周边,很不错

网友:
外形挺小巧,专用接口底座

网友:
东西不错,没啥用了

网友:
随身听那可是小时候的梦想

网友:
这个很少见到。

网友:
肯定是松下正品,不用怀疑,当然也只是听个响而已。

网友:
这个做工不差啊,空间很大,功能就一个充电和音频转接,集成度就做到这样可以了。
不能放在现在集成度这么高的时代来看,要看它实现的功能是什么。
那时买不起,只能高攀一个有这个的女神,后来成了我媳妇。

网友:
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又是当年的高档货

网友:
哎 坑爹的玩意儿,当年卖的肯定不便宜

想一想当年被坑了多少钱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这东西估计当年也不便宜

网友:
不错,东西简单,但有模有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