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肉眼可见的元器件,还能多小?

楼主(2022-09-22):
拆一块 人体红外报警器的电路板,上面有一小块(约1平方厘米) 铁皮,扒开,里面竟然又是一小块电路板,上面的阻容件小到 肉眼勉强看得见。
还有更小的表面封装元件吗????

网友:
这叫模块化设计,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电阻,是如何固定上去的?

网友:
手机里面多见,微小化结构。

网友:
印象里好像见过那种小的贴片看着像是头发丝一样,感觉吹口气都能吹跑那种感觉

网友:
回流焊
我焊过最小的是0402

网友:
手机上的,比这更小

网友:
这个是0402的,哪叫小?我都用烙铁焊它,手机上用的01005比它小多了,还有0201

网友:
1206/0805/0603/0402这几个是最常见的了吧,戴放大眼镜可以焊0402,再小就不行了。

网友:
习惯就好了,没有电子显微镜现在都没法搞维修了。

网友:
0402以下 基本上是机器活  遇见他们躲着走吧, 除非你是练家子

网友:
电脑主板上的小阻容件是0402的,可以正常手工焊。

网友A:
现在的好多消费类的都是0201的,只能机贴,烙铁下不了的。

网友B: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小活是真看不清了,在准备折腾电子放大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小活是真看不清了,在准备折腾电子放大镜了

同感!现在都是老花加放大镜!显微镜的手抖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好多消费类的都是0201的,只能机贴,烙铁下不了的。

风枪或者ptc加热台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没见过苹果维修的吗?人家都是用显微镜的

网友:
楼主扒拉出来这个是有缘晶振 上面的阻容是比较小了